有使用沈一机的cak80285车床的吗

楼主(2015-07-29):
沈一机cak80285数控车床的吗,新换的丝杠,可是不知道怎么回参考点,控制面板上没有回参考点的界面,求求各位大师了,尤其是沈一机发那科系统的

网友:
首先要建立参考点呀,直接机械回零,就建立了参考点.

网友(2016-01-07):
驱动器带电池的不用回参考点,重新设一次原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