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转不顺畅怎么办?

楼主(2015-07-30):
前辈们好,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的伺服电机MSMD012P1V,现在我用它来带动一对齿轮组,传动比是1:2,但是现在出现了问题是电机运转不顺畅,在一个圆周内,转得有时快有时慢。请问这是为什么?是电机设置得不好还是机械结构有问题?

网友:
这是驱动器的有关参数没有设置好就运转了吧?

网友:
你的负载是垂直放置的嘛?发一个结构图上来

网友:
那你就先不带齿轮组,确定是不是电机空载时就有这个问题啊!齿轮组出现啮合不均的可能性蛮大(一边挤着了,一边松)

网友:
先不带齿轮空转看看,眼睛看不准的话用测速仪,正常就是齿轮组啮合、轴装配什么的问题,还不对再说驱动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轴承如何

网友(2015-09-23):
好的伺服电机需要在带载的时候配置参数,空载和负载的参数不同。还有可能是负载的极速变化,再就是负载能力不够。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