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号钢圆环周边打孔

楼主(2015-07-30):
如图片所示,就是在圆环周边打孔。
要求是4孔、6孔、8孔;同时打孔;

本公司求助属于付费求助,如能有效解决问题,本公司必有重谢。

联系方式:QQ号:1402505117

网友:
同时进行的话,需要做一套工装

网友:
好像还需要攻丝吧

网友:
  量大直接做个专机

网友:
他这个要求同时打,是想提高生产效率,只能做专机了,准备好钱找做非标的,自己有能力就自己搞定。

网友:
这种要求解决方法可洋可土,看工件制作精度要求、规格变化、生产量和资金情况决定方案了。
简单的专机制作,项目所值有限。

网友:
这要看产品的产量和精度来决定是否做专机。江西一家企业像你这样的产品,只是材质不同在圆周打孔每件只用5秒钟就完成了,但是他的量很大。批量决定加工工艺。

网友:
量大的话,就一个平台,8个滑轨,8台电机,8个气缸(如果孔在用油缸),8套钻夹头,可以干4孔和8孔的(干4孔时停4台电机).6孔的再单独做一套.至于行程开关气路什么的,就是小东西了.

量小的话,就手工慢慢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