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二项式定理的?

楼主(2015-07-30):
最近看到二项式公式,是(1+Q)^(m/n)这种形式的展开式,但是如果是(Q+1)^(m/n)这种形式的呢?该咋办?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两种不是完全相同吗? 1+Q 和 Q+1 不是一样吗?

网友:
这个还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A:
加法满足交换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法满足交换律。。。

是这样的,(1+x)^k=1+kx+(k(k-1)/2)x^2+(k(k-1)(k-2)/3*2)x^3+…
这个无穷展开式的特点就是按照x的次数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的,要是将(x+1)^k的展开式降次排列,该如何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1+x)^k=1+kx+(k(k-1)/2)x^2+(k(k-1)(k-2)/3*2)x^3+…
这个无穷展开式的特点就是按照x的次数 ...

系数不变,因为不管降幂还是升幂排列系数都是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