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9.0后处理进给,请教

楼主(2015-07-30):
小弟用UG9.0编程加工一个零件,在设置转速和进给率菜单里面设置主轴转速为9000转,进给为1500,生成刀轨后处理之后,发现进给率最大就到800.请问我应该更改哪里的参数设置呀?

网友A:
后处理问题,重新编辑下机床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处理问题,重新编辑下机床参数即可

把进给改小就没事了,大于800后处理进给就上不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进给改小就没事了,大于800后处理进给就上不去了

后处理构造器

网友(点评):
不是后处理的事,UG9的好像S F 发生关联,点一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处理构造器

后处理构造器在哪里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