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谣言,还是一革命?EMDrive引擎

楼主(2015-07-30):
腾讯太空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前不久,美国宇航局对EMDrive推进系统进行了验证,有科学家认为这款所谓的“不可能”实现的动力系统能够进行工作。之所以说EMDrive推进系统是不可能的引擎,因为在其首次提出时,物理学家认为它违背了动量守恒定律,只可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但后来一些科学家对EMDrive进行了研究,甚至称它不仅可以工作,还可以产生30至50毫牛的推力。现在,德国科学家进一步证实,EMDrive是可以产生推力,前往月球只要4个小时。

这位德国科学家名为Martin Tajmar,在美国的航空研究所工作,他认为EMDrive引擎可以携带人员和设备,作为一款先进的动力系统,前往月球只要4个小时。如果用EMDrive引擎飞往半人马座,那么只要100年。如此先进的EMDrive引擎基于电磁驱动原理制造,可将电能转化为推力,不需要使用火箭燃料。在行程方面,数万年的旅途只要100年实现,显然是个革命性的推进系统。

科学家Martin Tajmar来自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空间研究所,他近日在奥兰多举行的推进与能源论坛上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EMDrive引擎备受争议,但美国宇航局甚至在4月公布了自己的测试结果,结果表明EMDrive引擎确实能够产生推力。一些科学家认为,虽然EMDrive引擎能够产生推力,但在封闭空间内形成效果也不可用,因为动量是守恒的。对Martin Tajmar而言,他仍然着手对EMDrive引擎进行研究和改进,比如利用更好的磁屏蔽措施、真空环境、优化运行等。

根据经典物理学,EMDrive引擎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的,系统内的动量守恒,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于系统,那么它显然不会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火箭需要推进剂。对于EMDrive引擎,不仅美国和英国的科研人员也在测试,中国的科研人员也有测试的结果,有人认为自己做出来了,但是没人解释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宇航局在模拟真空环境下测试了EMDrive引擎。(罗辑/编译)

网友:
腾讯是搬消息的,甚至对emDrive都不解释一下,甚至也不用翻译,就从别的杂志上copy了。还堂而皇之的写成科普?????
之前好像还有inquisitr的文章哒

网友:
什么叫EMdriver?

网友:
如果用EMDrive引擎飞往半人马座,那么只要100年。

看这句还不知道是谣言,那就没话说了。半人马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有4.22光年,取个整就是4光年。这玩艺声称自己100年飞到,也就是光速的1/25。光速是30万公里/秒,也就是说,这引擎是12000公里/秒,大约是音速的3500倍,也就是3500马赫。咱就别说能量守恒了,现在世界玩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也才十几个马赫,这东西说自己能跑3500你信不?

网友(点评):
其他地方爆了,就是想看看咱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比较完整的译文如下:

微波相对论引擎,这是一个神奇的东西,NASA的小组称已经成功测试一种革命性的新动力,去月球航天器仅用4小时,去火星用2至3周,这就是 EMDrive推进系统。有科学家认为EMDrive推进系统是“不可能”实现的动力系统,认为它违背了动量守恒定律,只可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但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东西,现在重新进入到科学家的实验室,德国科学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种不需要燃料的推动器,最新的理论认为EMDrive是可以产生推力,前往月球只要4个小时。

英国Roger Shawyer最早提出了微波相对论引擎概念,直接将微波能转换并推进到内部的一个密封室,所有人都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众多科学团队纷纷声称这种真空等离子推动器是违背物理原则,但后来一些科学家对EMDrive进行了研究,甚至称它不仅可以工作,还可以产生30至50毫牛的推力。研究者们却声称他们已经有了一台原型机,可工作正常,EmDrive 的实质其实只是一个微波共振空腔,形状是一个密封的缺顶圆锥体。启动后可在椎体内发射微波,微波在这个密闭空间内被反复地反弹,进而产生的辐射压。

德国科学家Martin Tajmar认为EMDrive引擎可以携带人员和设备,如果用作宇宙飞船的发动机,前往月球只要4个小时,用EMDrive引擎飞往半人马座,只要 100年。EMDrive引擎基于电磁驱动原理制造,主要将电能转化为推力,不需要使用传统的火箭燃料,因此数万年的旅途只要100年飞完。虽然 EMDrive引擎备受争议,但美国宇航局甚至公布了EMDrive的测试结果,结果表明EMDrive引擎确实能够产生推力。

EMDrive 引擎的工作原理是微波转换并推进到内部的一个密封室内,产生提供能量,太阳能可以提供电力转换成微波,EMDrive引擎具有重大意义,比如现有的卫星可以不再携带燃料,体积减少至少一半。中国的科学家团队声称在2009年就已经用该仪器产生72毫牛顿推力,但是没人相信。NASA鹰工厂已着手发表论文诠释这种引擎的工作原理,理论上可产生30到50毫牛顿的推力,不过至今NASA还未解释这种引擎的工作原理。

不知真伪,只能呵呵了。

网友:
穿上宇航服在里面坐着会挂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