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连杆-表面喷丸处理标准

楼主(2015-07-30):
最近因为产品(连杆)遭到客户投诉,表面质量不合格,主要是表面的喷完面暗淡
我们公司现在对于喷丸表面质量的标准都是模糊的,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大神,请指教

网友A:
估计是你客户嫌喷丸之后金属光泽不够亮。事实上经喷丸处理的工件,工件表面被微量而不被破坏,加工是产生的多余能量就会引起工件基本面被强化,表面为球状面,光线部分被折射掉,故工件加工为亚光效果。如果需要很强的金属光泽效果,而对耐磨性要求不大,建议采用抛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客户嫌喷丸之后金属光泽不够亮。事实上经喷丸处理的工件,工件表面被微量而不被破坏,加工是产生的 ...

我们的产品主要处理是这样的:机加工→抛光(去掉部分刀纹)→喷丸
我是想知道这个行业喷丸的标准,比如说喷丸强度,喷丸弧高值等。

网友B:
锚纹仪器,粗糙度对比卡可以检测 ,因为你们的钢丸不符合要求,达不到要求的粗糙度40-75微米,清洁度达不到St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锚纹仪器,粗糙度对比卡可以检测 ,因为你们的钢丸不符合要求,达不到要求的粗糙度40-75微米,清洁度达不到 ...

网友(2016-11-30):
其实可以使用深滚压工艺,不仅能提高抗疲劳强度,更能提高表面粗糙度!如果想咨询的话QQ309482867

网友:
经喷丸加工后,表面暗淡是正常现象。再经抛光,可能会损害喷丸的抗疲劳效果。其实联杆在机壳内,不受锈蚀之灾,抛光没有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