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 Solidworks有这功能吗?

楼主(2015-07-30):
    刚开始学这个软件就刚能画一些简单零件,我想知道SW可不可以我画完图,装配到了一起,计算一下某些个零件设计的合不合理,强度是否够。

网友A:
solidworks装配好之后有干涉性检查,看看装配的零件是否有干涉的地方,要看强度的话只有用里面的simulation有限元分析插件了!其他功能暂时还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装配好之后有干涉性检查,看看装配的零件是否有干涉的地方,要看强度的话只有用里面的simulation ...

插件还得单独下载吗

网友(点评):
在当初安装SolidWorks的时候 会有是否安装simulation插件这个选项的!要把相对应的序列号输进去

网友(点评):
在当初安装SolidWorks的时候 会有是否安装simulation插件这个选项的!要把相对应的序列号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装配好之后有干涉性检查,看看装配的零件是否有干涉的地方,要看强度的话只有用里面的simulation ...

好的 谢谢

网友:
分析的话有个软件叫 analyze

网友:
有的嘛,干涉检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