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怎么用?请教

楼主(2015-07-30):
最近研究一辆装载机的时候发现有接近开关,但不知道接近开关怎么用,会有什么作用,请大师指导

网友:
非接触式的感应开关,金属进入感应区域内,也就是金属挡到感应头便触发。

楼主:
装载机上一般都什么场合用啊,

网友:
不是保护用的吗,常做急停。有时也用作功能转换,如上升转为下降。

网友:
最好是拍个图片过来,可以看得清楚明了,才能明白作用。有的是做位置检测,可以起保护、转换行程等作用,有的是检测工件,用来启动下一步动作。具体情况具体看。

网友:
接近开关就是一种传感器,被检测的物体靠近接近开关的时候,接近开关就送传达信号给控制部分。

楼主:
多谢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