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诊断错误怎么不提示啊?

楼主(2015-07-30):
螺栓联接有问题,但是没有提示,展开层里面也没有提示,为什么螺栓联接字是红色的?

网友A:
是因为没约束好吗?还是没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没约束好吗?还是没约束

约束好了还是这样的,我约束完了拖不动的

网友:
可不可以把imate删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