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孔,常规加工方法求助。

楼主(2015-07-30):
这个只做一件,现在只涉及到钻孔的问题。1.做钻孔工装,然后用摇臂钻床钻孔(有点不合适,只做一件)2.直接划线后,用摇臂钻床钻孔,我还怕钻的孔不匀称。
我该用什么常规的床子加工这8个阶梯孔呢,现在有点蒙圈了。

网友A:
划线钻就行

网友(点评):
能说一说你怎么划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线钻就行

划线钻,我怕偏差会大,所以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常规床子也能加工呢?

网友:
装在回转工作台 上加工

网友:
17的孔应该通16的螺丝,。。为制度1MM,划线就可以了。下车床前让他帮你划个350的圈印子,你自己在上面划出孔位打就可以了。

网友:
划线,打针眼,用小钻头先钻孔,然后再用17的钻,有分度盘的最好。

网友:
花几十块去附近的激光切割加工出,用3MM的钢板隔出来8个孔,也花不了几个钱,感觉划线既麻烦又不准确,既然接了就干好。
当然如果你有分度盘也可以画的准。

网友B:
单件,靠划线并且用6楼所说“用小钻头先钻孔,然后再用17的钻”完全可以做好。
问题是如何划线。
5楼的是个好方法,只是如果对外观要求高就不合适了。
我在做钳工时,做此类划线得心应手,而且用的工具最简单。

网友:
打印机打好图,剪下来,双面胶贴在上面,打样冲
不过这个大了点A3不够一半,几张拼起来

网友:
四十年前我就是按覆履老师的方法做这类产品,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都是在立加上点出窝来再由钳工来进行后续加工.

网友:
8等分应该划出来很准的吧

网友:
我们只管出图,丢给加工部,别的不太管耶

网友:
分度头划线,或者加工中心打点。一般划线就行,

网友:
算出坐标数,直接用高度尺搞定
画10条线即可

网友:
用带有电子尺的立式铣床进行圆周分孔打点,再由摇臂钻钻孔加工。

网友:
用带有电子尺的立式铣床进行圆周分孔打点,再用摇臂钻钻孔。

网友:
分度圆上的均布孔和其他地方的孔现在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划线工装了,都是有一台加工中心专门点中心孔,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就减少了分度误差和人为误差,分度更精确。

楼主:
受教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以前做过几天代班钳工,这样的产品用划线规在卡尺上对好尺寸,然后用划规一只脚贴最大外圆,另一只脚划线,可惜咱手感不好,总是划不圆,需要在后面敲样冲时借一借。

网友:
用立钻,然后装在分度盘上,保证钻的精度好!

网友:
老一辈钳工必备技能。

网友:
推荐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件,靠划线并且用6楼所说“用小钻头先钻孔,然后再用17的钻”完全可以做好。
问题是如何划线。
5楼的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件,靠划线并且用6楼所说“用小钻头先钻孔,然后再用17的钻”完全可以做好。
问题是如何划线。
5楼的是 ...

精度要求不高,手工的好方法,有加工中心直接上也可以吧,老师

网友:
车的时候,车床把孔分部的圆的直径  带出来,然后用圆规等分,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道铸件质量怎么样,但你孔比较小,应该不会存在钻不出来的情况,如果有必要可以钳工划线后,直接上立加,基准就找划的线。感觉直接上立加也可以,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
分度盘上打引孔然后在摇臂钻床上钻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
加工中心点孔,钳工钻,精度高,也方便

网友:
看你的图纸上8个孔本身也没有什么位置度要求,直接划线后由中心钻打点后再做,实在不行的话上坐标镗校正中间的D60孔后再把8个孔做出来

网友:
编程去立加算不算常规方法?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

网友C:
用CAD画出来1:1的 D17的孔用点代替.打印机打印出来。贴在工具上,在D17点的位置打小洋葱,在检验下孔的位置,配合5楼的方法点在圆上,就可以打孔了

网友:
青壳纸剪个划线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AD画出来1:1的 D17的孔用点代替.打印机打印出来。贴在工具上,在D17点的位置打小洋葱,在检验下孔的位置 ...

A3打不下。现在很少有能打A2的打印机了。

网友:
用分度头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图纸给车工做的时候 他会在直径350的地方车一刀,然后你在分度头上划线。图纸也没什么公差,这样做完全可以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直接加工中心上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感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