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车轮的连接设计有没有问题?图

楼主(2015-07-31):
请各位点评下,两个车轮的连接设计有没有问题?
假如两轮安装的不同轴,产生了夹角,夸张点,就像最后面的图那样,那么车轮还转的起来么?

这是别人设计的,部门拿到了桌面上品评,我说两个轮这样连接不行,要么用万向联轴器,要么把关节取消,直接硬性连接,可总工说没问题,各位,真的没问题么?谢谢!

网友:
转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A:
看图不是在轨道上滚动的么?如果说在滚动过程中双轮能保证一定的平行度,关节是可以满足的,所谓的万向连接是N个方向的,关节只是两个方向加适度偏移。

网友: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关键还是加工,安装要保证一定得同轴度,轴承用调心球轴承比较好

网友:
这个方案会别劲,转不动.

万向联轴节的方案较好.刚性联接的方案,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
打字没断行.我的意思是,

万向联轴节的方案较好.

刚性联接的方案没有万向联轴节的方案好,对设计和工艺要求都比较高,包括人工,设计,焊接工艺的总成本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不是在轨道上滚动的么?如果说在滚动过程中双轮能保证一定的平行度,关节是可以满足的,所谓的万向连接 ...

你说的是理想结果,安装工人拿什么保证平行?当然通过各种调整,最终也能够运转,但安装难度可是大了。

网友(点评):
一个产品的形成过程中安装时很重要,前期是设计基准;设计基准偏差大,安装再牛掰也没用。有很多时候不是说越复杂效果就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加工,安装要保证一定得同轴度,轴承用调心球轴承比较好

这个结构用不了调心的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导轨2轮高度是平行的,那连接位置咋想都不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导轨2轮高度是平行的,那连接位置咋想都不会卡住。

最后的图是俯视来看的。。。

网友(点评):
俯视看的话是导轨平行度,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导轨2轮高度是平行的,那连接位置咋想都不会卡住。

两轮中心,有落差会出现什么结果?

两轮在水平面,有夹角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点评):
看清楚图,2轮中心位置是靠导轨控制的,导轨不能保证,轴再连接也没用;水平面还是导轨的问题,轴本来就是2头活接。

网友(点评):
车轮是死连接在车体上的

网友E:
这个销好像是补偿轴向热膨胀的。
安装标准参照火车的铁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轮中心,有落差会出现什么结果?

两轮在水平面,有夹角会出现什么结果?

你说的都是理想情况,实际生产中不会出现两轨绝对在同一水平面内的,两轮夹角也不会绝对平行的.

设计是不能脱离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销好像是补偿轴向热膨胀的。
安装标准参照火车的铁轨

想多了,只是个库内使用的轨道平车而已,呵呵

网友:
如果非要用这种结构,那只能是销和槽孔的间隙要大,接头连接处的配合间隙要大,大到足够不别劲的间隙.

网友:
晕了,不会玩论坛,怎么自己回复自己了.

顺带再赚一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轮中心,有落差会出现什么结果?

两轮在水平面,有夹角会出现什么结果?

看来我的考虑还是得到认可了。。。

网友:
中间接轴是否可以看成是拉长的单个十字联轴器?起到一定的空间调节作用

网友(点评):
可惜他的结构和十字联轴器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我们做的小车大部分是轴的死链接,长距离都是带万向节的。

网友:
你这个车轮能动,会不会从轨道上掉下来啊

网友:
用万向联轴器的话,可以用。类似结构如:车间行车的行走轮。

网友:
你应该赞同总工的观点

网友:
最未那张图一个直,一个斜,斜的想象是轮边啃轨。

网友F:
仔细想了下,最后图示的位置,一个轮转,另一个轮会很卡。我估计你总工觉得同意,是因为他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想了下,最后图示的位置,一个轮转,另一个轮会很卡。我估计你总工觉得同意,是因为他有解决的办法。

别把领导想的那么深不可测,他们有擅长的方面,也有不擅长的方面,而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起码我们这位是这样。。。

网友:
个人觉得完全没问题,前后上下都有一定的微调量,能转。

网友:
如果调整间歇大,估计还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