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刀能车下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30):
如图片所示工件,长X宽=450X400,毛坯厚度42以上,材料为ZG270-500,要求车平面,厚度在30-33,请问几刀能车下来?求高手指点

网友:
铸件就没法说,看你原始找正水平,铸造水平,有多少缺陷,包括硬点有多大,

前后玩平到光,也不是一把刀,大概没有谁能准确说这个,

网友(点评):
说的极对

网友A:
图片请上传

网友(点评):
看图片不解决他那个问题,

楼主:
小弟刚刚从事机加工行业,什么都不懂,想在这里多向各位学习学习

楼主:
为什么不能发附件啊

网友(点评):
高级模式里

楼主:
毛坯厚度在45以上,要车到30-33,需要几刀啊

网友:
30以上的一刀就可以

网友B:
要求不高一刀可以,但你的机床吃得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一刀可以,但你的机床吃得消不?

要求不高,但现在的师傅们是3刀,理由就是太厚了,机床受不了,我觉得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小弟刚入此行,也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一刀可以,但你的机床吃得消不?

要求不高,但现在的师傅们是3刀,理由就是太厚了,机床受不了,我觉得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小弟刚入此行,

网友C:
机床刚性够好 刀具选的还可以的话。2刀很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刚性够好 刀具选的还可以的话。2刀很轻松搞定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但现在的师傅们是3刀,理由就是太厚了,机床受不了,我觉得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小弟刚入此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请上传

您好,为什么我上传图片时总是提示:抱歉,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表单验证串不符,无法提交

网友:
    单纯说几刀没有意义的,一刀,进给慢点吃的下,3刀,进给快点也吃的下。时间不见的一刀就比三刀快。多试试,选个合理的方案就好了。做活要选个合理的速度,而不是最快的速度。

网友:
三刀呀,一刀起码要3MM呀,ZG270-500塑性、硬度、刚度都比较高,你再加大切削量,机器受不了,况且你这个450X400x50这么重的铁块转速是提不上来的。先了解材料属性和机床的加工性能,再来决定是不是再能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D:
我了解的啊,你那要是老式的CA6140床子的话,粗车被吃刀量是3mm,精加工的话是0.5mm,你自己算是几刀把,如果床子性能好的话,可以像他们说的直接3刀下来,但是那样切削量太大,铁削飞溅比较大,对车刀要求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了解的啊,你那要是老式的CA6140床子的话,粗车被吃刀量是3mm,精加工的话是0.5mm,你自己算是几刀把,如果 ...

车间用的是YM-CK5112E数控单柱立车,机床刚性还可以

网友E:
兄弟呀,你用数控车做这个活?我是觉得要是你毛坯铸得差点,三刀都不够,不是做不做得下来的问题,而做完这个活,你这机床还想不想要的问题,粗车、又是断续车削,不要总想着速度,更要看机床吃不吃得消,

网友:
拍张照片产品,装夹,刀具的照片,还有目前加工的切削参数,大伙还可以给你参考一下,你现在这样说永远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呀,你用数控车做这个活?我是觉得要是你毛坯铸得差点,三刀都不够,不是做不做得下来的问题,而做完这 ...

现在车间只有数控车床,也没办法,我照些照片传上去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再次多谢了

网友:
外面去找台630普车做一下也可以,这种断续车削的粗加工,太伤机床了

网友F:
对于4方形的平板不选择车加工,开始切四方角的时候是断续切削,加工余量大了对刀具容易崩刃,车到外圆越小处线速度越低,大余量切削对刀具也是不利的,当然你还要考虑是选择效率还是成本。只考虑效率选择大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加工余量。按成本你就考虑刀具加工合理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4方形的平板不选择车加工,开始切四方角的时候是断续切削,加工余量大了对刀具容易崩刃,车到外圆越小处 ...

谢谢您的指教,那么这种四方形的平板该如何加工呢?

网友:
数车应该选择少吃快跑

网友G:
0.8刀尖,每转0.4进给,6毫米切深,所需扭矩2000kn,100转需要20千瓦,200转需要40kw功率。不是你想切就能切好吧。机床刚性好断续也可满功率,如果是国产或台湾,打点折扣比较保守

网友(点评):
你这也只是理论算法,跟刀具材料几何角度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0.8刀尖,每转0.4进给,6毫米切深,所需扭矩2000kn,100转需要20千瓦,200转需要40kw功率。不是你想切就能切 ...

谢谢您的指点,很专业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情况,保护好机床是首要的,个人更倾向于手磨刀(如果会磨的话),

网友B:
简单说,你要管的不是几刀,而是几分钟能搞定。路径一样的话,忽略空刀时间,就是比较F的大小。车削F=n*fr。100转0.15进给走一刀就是F15,t1=L/15。如果走三刀,150转0.5就是F75。t2=L/75,明显t2<t1。所以不要追求几刀,要追求的是t,如果刀数一样,也就是追求F(每分钟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你要管的不是几刀,而是几分钟能搞定。路径一样的话,忽略空刀时间,就是比较F的大小。车削F=n*fr。 ...

多谢了,长知识啊

网友:
2刀也行,不过刀具得刃磨好,转速和进给的配合好。这大活用30的话没有问题,用马鞍140的的话有点吃力。估计刀具刃倾角得最少正3度吧。建议用75度的反偏刀车,铸件的话用YG3X的就差不多。

网友:
30的一刀就可以了,33需要两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发附件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