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折旧是什么意思?(困扰多年未能理解)

楼主(2015-07-30):
设备折旧是什么意思?(困扰多年未能理解),求大神详细解释下,为什么还有一个设备折旧费的说法。。。。。。。

网友A:
这是财务上对固定资产中设备折旧对利润的抵充

网友:
以西瓜为例,切开后就已经开始变质,只是量变未引起质变时,你的味蕾尚未察觉,以为还是新鲜的,如果坚持不吃,就烂掉了。
设备折旧就是这个道理,不管你用与不用,它都在变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财务上对固定资产中设备折旧对利润的抵充

怎么跟财务有关系了?麻烦详细解答下。。。

网友(点评):
主要是财务,设备管理也涉及一些;工件加工费用中设备折旧费用另算。

网友: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使用寿命是指固定资产的预计寿命,或者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应计折旧额是指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还应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历史发展
在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期内对固定资产成本进行系统合理分配的过程。
固定资产折旧的概念基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前,会计上几乎没有折旧概念,此后,由于大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长期资产的概念,并要求区分“资本”和“收益”,因此而确立了折旧费用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费用。折旧概念的产生即是企业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的重要标志,其概念基础是权责发生制以及体现这一制度要求的配比原则。按照配比原则,固定资产的成本不仅仅是为取得当期收入而发生的成本,也是为取得以后各项收入而发生的成本,即固定资产成本是为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期内取得收入而发生的成本,自然与收入相配比。
方法分析
折旧仅仅是成本分析,折旧不是对资产进行计价,其本身既不是资金来源,也不是资金运用,因此,固定资产折旧并不承担固定资产的更新。但是,由于折旧方法会影响企业的所得税,从而也会对现金流量产生一定影响。
可折旧固定资产并不是所有固定资产都计提折旧,可折旧固定资产应具备条件是:使用年限有限而且可以合理估计,也就是说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会被逐渐损耗直到没有使用价值。
折旧范围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1)房屋建筑物;
(2)在用的机器设备、食品仪表、运输车辆、工具器具;
(3)季节性停用及修理停用的设备;
(4)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和以融资租赁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一般应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企业在实际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从下月起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从下月起不提折旧。固定资产提足折旧后,不论能否继续使用,均不再计提折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也不再补提折旧。
最低年限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房屋、建筑物,为20年;
(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
(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
(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
(五)电子设备,为3年。

网友:
虽然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长短,只是涉及缴纳税款的时序问题,但是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要求、通货膨胀或者紧缩等经济情况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若不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作一个基本要求,仍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利益。所以,国家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的共有特性,对不同类别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作一个最基本的强制规定,以避免国家税收利益受到大的冲击。原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未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作直接的规定,而是笼统的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参照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原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则对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作了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短年限如下:(一)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电子设备和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业务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本条基本沿用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但也作了小幅度的调整:首先,增加授予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可以作除外规定的权力;其次,将飞机的折旧年限从5年改为10年;再其次,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的最低折旧年限从5年改为4年(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
飞机、火车、轮船作为交通工具,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其性能较强,价值较高,使用期限相对较长,折旧年限也相应较长;机器、机械及其他生产设备等,也具有使用年限较长等特性,折旧年限也应相对较长。所以本条规定,此类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其中火车,包括各种机车、客车、货车以及不单独计算价值的车上配套设施;轮船,包括各种机动船舶以及不单独计算价值的船上配套设施;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包括各种机器、机械、机组、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各种动力、输送、传导设备等。
(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最低折旧年限为5年。
此类固定资产,是除机械、机器和其他生产设备之外,但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即不是直接的生产工具,而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的器具、工具、家具等,它们的使用寿命相对较短,其最低折旧年限为5年。
(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最低折旧年限为4年。
除了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其他运输工具,相对而言价值较低、使用年限较短,其折旧年限也就应相应较短,所以本条规定,此类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为4年。此类固定资产包括汽车(小型汽车,越野汽车)、电车、拖拉机、摩托车(艇)、机帆船、帆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
(五)电子设备,最低折旧年限为3年。
原外资税法实施细则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5年,考虑到现在科技日新月异,技术更新换代较快、电子设备的使用年限相对缩短等各种现实因素,本条将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从5年改为3年,使企业的折旧扣除额向前提前。本条所称的电子设备,是指由集成电路、晶体管、电子管等电子元器件组成,应用电子技术(包括软件)发挥作用的设备,包括电子计算机以及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数控或者程控系统等。;最后,将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从5年改为3年。

网友:
会计分录

1、取得 价值构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 价款(含增值税)+运杂费+包装费+安装成本+税金+(资本化的)借款利息+外币借款折合差价+分摊的工程人员工资++专业人员服务费+其他间接费用(契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等

网友:
固定资产折旧率与折旧年限相关,所以应该先确定折旧年限.
会计上没有明确规定固定资产应按多少年计提折旧,原则上说固定资产按几年计提折旧都不能说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会计上的计提折旧年限和税法上的不一致时,年底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要调整,相对较麻烦,所以最好是按照税法规定来计提.
税法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如下:
1,房屋、建筑物为20年;
2,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
3,电子设备和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
残值率一般为5%。(内资企业5%,外资企业10%)残值率是固定资产的残值率。残值就是固定资产报废的时候的价值。
比如固定资产的入帐价值为10000元,残值率为5%,那么固定资产报废时的残值就是500元。
如果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
公式:
折旧率=(买入价-残值)/(买入价*折旧年限) OR
折旧率=(1-残值率)/折旧年限=折旧费/固定资本价值原值
残值率=残值/买入价
年折旧额=买入价X(1-残值率)/折旧年限
月折旧额=买入价X(1-残值率)/折旧年限/12
注:
新政策出台,已没有残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