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估算产线的产能?设备开机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30):
如题:如何去估算产线的产能?设备开机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设备产能应该是最大产能,就是说设备满负荷24小时生产,减去设备正常保养的停机时间和可遇见的故障停机时间等一些其他影响产出的因素。

网友A:
最近在做一个装配线,三段输送线连接,一直理不清节拍。

网友:
看最后产品出来的速度,这才应该是总的节拍。

网友:
百度一下OE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做一个装配线,三段输送线连接,一直理不清节拍。

节拍是工位中操作时间最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拍是工位中操作时间最长的吧?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