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加工报价单,顺便咨询铝板线切割

楼主(2015-07-30):
如图为一家加工厂家价目表,另外公司做非标设备,单件加工,公司为控制成本,自己下料,找激光切割加工厂,找车铣刨磨加工,找焊接,今天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铝件超过10mm的,不能激光切割,小的线切割作坊不愿意加工,钼丝容易断,还有其它问题,一两个小零件不愿意做,我们的成本也高,那么超过10mm的铝板如何切割?

网友:
切割?? 买料的时候都是切割好的,当然你要先给尺寸,自己也可以剪板机

网友(点评):
异形板,不是方方正正的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火花线切割。一般我们去买铝材的时候,老板都是留够余量然后用锯锯的。。

网友B:
10mm的铝板就不给切割啊?100mm还切呢。

网友(点评):
你是说用什么切?锯床?

网友:
要求不高,铝件可以等离子切割。精度要求高,还是线切割吧。贵点,就贵点,量少哎!

网友C:
5000kW,功率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火花线切割。一般我们去买铝材的时候,老板都是留够余量然后用锯锯的。。

异性的怎么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m的铝板就不给切割啊?100mm还切呢。

大侠,怎么切?

网友(点评):
就是,没见过

网友D:
线切割割铝的容易断丝  这早就能解决了  你那的线切割也太落伍

网友(点评):
早就解决了,把机子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割铝的容易断丝  这早就能解决了  你那的线切割也太落伍

长三角,不算太偏吧,话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切割铝材有专用的切割钼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三角,不算太偏吧,话说怎么解决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1ODg4Mjk2.html?from=s1.8-1-1.2      这是视频看下     这种淘宝上有卖  我自己模仿做了一个效果不错  用电机的碳刷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水切割(水刀、水射流)么?高铁的铝材大部分是水切割,仅限板材。

网友:
我们是3200w的,公司在临沂,报价和这个表差不多,当然铝板的厚度大于5mm的就不敢切了,其余的都能干,加工方式也差不多,图纸大部分都要我们公司的设计人员重新处理

网友:
我们这的激光割厂家,铝板也是不能割太厚的,最厚不能超过12mm,具体原因也没细问,好像是铝反射大割太厚的容易烧镜头,那东西挺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怎么切?

线切割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000kW,功率吓人啊

你是没有接触过激光机啦,很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没有接触过激光机啦,很普通的。

5000000W,还普通啊~~哈哈

网友:
激光切不是切不了,铝的反射太大,激光损耗很大,降低激光器的使用寿命,用水刀就行。

网友:
这机器很贵的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斗是上加工中心的,铝材线切割太难

网友(2015-09-06):
这个激切价格比我们这里的报价要30个点啊

网友(2016-03-11):
量少直接CN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