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简支梁固有频率的计算

楼主(2015-07-30):
请大家帮忙答疑,谢谢!

网友:
刚接触振动没多久,分析下不一定对。首先对于悬臂梁楼主应该明确求哪一点的固有频率吧,不同的点频率是不同的。第二按刚度处理来看是求得最左端固有频率,这样看来质量不是简单的三段相加,要有一个等效质量的概念。楼主的公式内把质量换成等效质量后我认为是正确的,我的另一个方法:对于悬臂梁每一点都可以求出等效刚度,利用受弯梁的二阶微分方程即可解出,不过对于三段边截面梁求解起来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然后求出这一点的等效质量,利用最简单的根号下K/M求解固有频率。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实验测试吧。请大神指正

网友:
这个是悬臂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