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东西是做什么用的?请前辈帮忙讲一下

楼主(2015-07-31):
别简简单单说滤波,知道的稍微详细点和我说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看图纸上有两个变频装置,有牵引,有泵站,还有牵引制动;
还是煤矿上的图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图纸上有两个变频装置,有牵引,有泵站,还有牵引制动;
还是煤矿上的图纸吧

恩连续采煤机。

网友A:
你是神东还是陕煤、中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东还是陕煤、中煤的?

我是JOY厂家的

网友A:
哪你直接问joy的给培训或答疑啊,包头没有高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你直接问joy的给培训或答疑啊,包头没有高手吗?

一句滤高次谐波给我打发了,详细的东西涉及到高数或者傅里叶转换。我看知道的人不多。我想知道为啥这样能滤除干扰,滤的是几次波。还是网上的高手多。

网友:
联系我,我找人告诉你

网友B:
滤波器主要是防止变频器受到谐波的干扰吧,变频器控制部分的电子器件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主要是防止变频器受到谐波的干扰吧,变频器控制部分的电子器件很脆弱。

对,如果把那套阻容吸收器拆除,变频器工作不正常,但是有的设备就没事。之前矿方因为这套阻容吸收接地线接上回顶移变,所以摘除了一直用着没事,最近设备出问题了,实在找不到原因怀疑到这个地方,恢复了,然后调整变压器漏电延时。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