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手持式的去毛边夹具,如何定位?

楼主(2015-07-31):
去毛边有什么简单实用的方法,求大神指点!

原本我想用修边机配上直线导轨,做一个手持式的去毛边夹具。不过不知如何定位,求大神指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不用夹具,手动布轮抛光去毛刺,用拉丝机也行,效率高。
用风动磨头也行,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夹具,手动布轮抛光去毛刺,用拉丝机也行,效率高。
用风动磨头也行,成本低

我也觉得做夹具不靠谱,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什么材质?为什么不用磁力抛光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为什么不用磁力抛光机做?

你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