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卷扬机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5-07-31):
已知卷扬机高2.2m,卷筒直径为1.5m,卷扬机长3m。转速为35r/min。卷扬机的材料是碳钢,密度按8g/cm3算,缆绳的直径是56mm,密度按2g/cm3算。各位大神,这功率怎么算呢?谢谢。

网友A:
这卷扬机是干嘛用的?运输物体重量多少?水平,垂直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卷扬机是干嘛用的?运输物体重量多少?水平,垂直运输?

卷扬机是放到船上的,垂直运输,运输物体重量不知道,功率就是估算的值就可以。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中重物的重力乘以运动速度,重物重力不知,但卷扬机总有最大起重力吧?用最大重力乘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中重物的重力乘以运动速度,重物重力不知,但卷扬机总有最大起重力吧?用最大重力乘以速度

我所有已知的条件都写出来了,卷扬机的最大起重力怎么算呢?

网友(点评):
我半吊着,姑且听一听。我觉得设计汽车,有最高时速,比如200公里,那起重机也有起重参数,你想起重多大就多大,起重汽车,就设计成5吨的,起重轮船,就100吨的

网友C:
运送物体重量不知道?这也行?那你算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送物体重量不知道?这也行?那你算啥呢?

这样不能算吗?就是按照它所能承受的最大力算,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最大力与起重机本身的重量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唉!

网友:
p=fv     自己估算下吧  别人没数

网友:
卷扬机自身的材料与缆绳的材料与楼主要求解的有关系吗。卷扬机的起重功率,是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带动卷筒,而卷筒通过缆绳拉动重物。而在这种求解过程中,缆绳自身重量是被忽略不计的,所以只有重物的重量与重物的上升速度才会决定起重功率。那么问题了,重物的重量是多少,上升速度是多少,有人说不是有转速吗,哈哈,转速是旋转物体的转速,这转速连个名头都没有,是电机的还是卷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