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上的孔加工,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哪个设备好

楼主(2015-07-31):
锥面上有些孔需要加工,孔径18的孔,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有什么合适的设备加工吗?

网友A:
是铸件吧?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铸件吧?什么材质的

是铸件,材质是HT250.

网友A:
斜面、空间又不大,普通机床恐怕没法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面、空间又不大,普通机床恐怕没法加工吧

是啊,上我们厂的大加工中心吧,貌似万向转头又放不下,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设备适合加工不?

网友:
做个辅具在钻床上应该可以做

网友:
铸造件基本限定了他的精度等级,此情况只能自制工装夹具

网友B:
下面一圈的孔在什么设备上都无法加工,只有在内壁上划好线用手电钻从里向外钻攻,下次设计时一定要考虑能否加工的工艺性!
上面上一圈的孔,免强可以在大型卧式镗铣床上,用工装倾斜角度来加工.如T610以上的镗床.

网友C:
哪里来的位置度要求?就是要求均布么。。粗糙度12.5,钻头直接打的。小量的话做个内扣的钻摸吧。用卧式磁吸钻打好了。。,其实M12的手枪钻都可以,,,18的话人太累了。钻摸可以做成锥形,可以从外面分度打好模孔。

网友D:
1镗床多功能角度头,
2做个回转胎具,上有侧铣头的数控龙门铣,或者龙门铣,下来再攻丝
3划线,有一种便携式,气动钻攻机械手,具体叫什么名不知道

网友E:
加工中心主轴装角度头,加工中心台面加装回转第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镗床多功能角度头,
2做个回转胎具,上有侧铣头的数控龙门铣,或者龙门铣,下来再攻丝
3划线,有一种便携 ...

恩,气动或液压钻工机械手可能不错!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来的位置度要求?就是要求均布么。。粗糙度12.5,钻头直接打的。小量的话做个内扣的钻摸吧。用卧式磁吸 ...

M12的螺孔位置还无所谓,关键是18的光孔,1是要均布的好,另外从上到下的位置不能有太大偏差。所以划线手动钻的话就怕差的太多,至于钻模的话貌似不太好做,用数控加工中心的话,可能转向铣头下不去。很纠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中心主轴装角度头,加工中心台面加装回转第四轴。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就是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转向铣头进去貌似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就是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转向铣头进去貌似有点危险!

你买转向头的时候向商家问清楚你认为可能会干涉到地方的尺寸,在根据实际情况看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
我所见到的加工中心还是会干涉的,还的从内腔往外打,只有用三维图分析最大的主轴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一圈的孔在什么设备上都无法加工,只有在内壁上划好线用手电钻从里向外钻攻,下次设计时一定要考虑能否加 ...

说的对,底下的小孔不是一般机床能做的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5面体龙门干的活,大侠们别灯下黑啊,主轴可以伸进去,主轴头可以转角度的。

网友:
上小立加,用一种小交铣头,我们这有一种铣头可以伸进直径180左右的孔,深度也没问题

网友:
做个专用的夹套,
慢慢用磁力钻 做

网友F:
加个动力头不就完事了。。。
一个工装固定工件

网友(2015-09-04):
引用 网友F:
加个动力头不就完事了。。。
一个工装固定工件

底部的孔,主轴伸不了那么长。怎么个工装?

网友:
上面的还好,我很好奇最下面的孔怎么加工
哪个头那个钻头能够钻进去
我的想法是碗口和底座分开做分开钻然后再接起来如果底盘有精度要求的话再车一刀
不然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