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孔自动定位

楼主(2015-07-31):
圆柱面上钻通孔,要求边孔与内方孔垂直。在装夹的时候要用方孔定位,目前是人工上料,效率太低想实现自动化上料。但是自动化方孔不好定位。坛友们有没有好的方法使能自动化方孔定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都说说看有好的方法吗?我是菜鸟来学习的。

网友:
用一个小的自定心两爪撑方孔对角试试;

网友:
类似system 3R 定位改动一下,应用在此处不行?它就是“方”的。给你点思路。

网友A:
你将端面的倒角做大一点,且是60°的,就可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端面的倒角做大一点,且是60°的,就可导入了.

倒角不能过大,会影响方孔深度的

网友B:
气缸检测到位后,停止摩擦定位,开始加工。一点想法。90度之内就可定位,气缸的压力在保证加工的前提下,尽可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检测到位后,停止摩擦定位,开始加工。一点想法。90度之内就可定位,气缸的压力在保证加工的前提下,尽 ...

摩擦轮摩擦会不会影响圆度

网友(点评):
你可以考虑,我只是说了我的一点想法。看你的配合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擦轮摩擦会不会影响圆度

应该不会影响到圆度,摩擦是受阻力的影响,这个和加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