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工艺应该如何去选择

楼主(2015-07-31):
我想知道表面处理工艺现在中国主流操作有哪些?在百度里说有什么广义表面处理和狭义表面处理。没太懂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表面处理前处理。至于其他的什么手工处理,化学处理,机械处理,等方法我能看懂,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多方法,对于表面处理怎么去选处理方法。有知道的请帮忙。

网友A:
怎么选择,这个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的明白的

首先,不谈什么广义狭义,表面处理具体的常用方法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st%3D1%26digest%3D1

你知道了各种表面处理工艺,那么还要熟悉他们各自工艺的工艺限制,也就是结构对夹具的影响,材质对工艺的影响,成本对性能的影响工艺对颜色的限制等等

然后对应你需要的性能,才可以选择对应的表面处理的方法,这里就会涉及到工艺成本和性能的综合考虑,又会涉及到供应商能力等等问题,

所以,不好说,具体产品具体分析

网友(2015-12-14):
表面处理: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工件的使用工况条件是什么样的,然后需要工件表面有什么样的特性。最后才能确认我们能不能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2016-03-10):
你可以将你的工件使用工况告诉我们,想要让表面起什么样的一个特性。我们帮你进行匹配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选择,这个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的明白的

首先,不谈什么广义狭义,表面处理具体的常用方法可以参考我 ...

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