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刮与铣床加工的区别

楼主(2015-07-31):
在一公司我见到师傅们在铲刮平面,我想为什么不用铣床加工这平面呢?这样效率也高,难道就是因为工件在铣加工时不好固定?我主要是想知道,铣平面和铲刮平面在精度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请上图,这样大家才能具体了解内容,好帮你分析。

网友:
机床导轨面通常需要人工铲刮,铲刮是冷加工,相对与机械刀具加工产生的热量更少,更容易保证加工要求.许多结合面要求接触面积,比如配合锥面要求的接触面靠机床加工是不可能的,需要钳工涂以红丹粉检查接触面积,并进行人工铲刮.另外,人工铲刮的表面会形成无数个微小油囊,有利于摩擦副的运动
铣床加工时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与刮削对应的,不是铣床,是导轨磨。
刮削的特点, 就不多说了。导轨磨, 用碗形砂轮磨出来, 表面是花纹状纹路, 也能达到部分刮削的效果。
现在的很多配合平面,导轨面的加工,已经大量改为机械加工,但是要求高的地方 或者配合刮削的地方, 仍然需要人来做

网友:
刮铲与铣床加工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钳工一个是铣工,一个是手工一个是电动,一个用于高精度场合一个用于一般精度场合。

网友(点评):
铲刮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如其平面度…

网友(点评):
刮铲讲究单位平面内有多少个接触点,点越多精度越高。

网友(2022-04-01):
铲刮刀具,欧洲款可更换式刀头,本大师亲自设计亲自制作。
注意比较2个细底面和V面的反光,底面是经过铲刮的,V面是磨加工的。光洁度不是一个级别。

这是一个学员的练手件,可以看得到非常明显的飞刀纹路。从这里开始,就是铣和铲刮的分界线。

教学过程,全程通过微信,没有面基,可见本大师的教学能力。

学员铲完的效果,小有成就。

为什么要铲刮,我们来看一下锯,车,磨,铲的表面纹路和平面度。
锯:

车加工:

车放大,还是又很多纹路的。

粗铲:

精铲:

超精铲:>40研点/平方英寸,基准面级别的。

平面度比较:看太阳光反射,车完的表面非镜面,发散状态。

铲完的面接近镜面,反射没有变形

用上图的基准面来调整卡盘安装面和主轴的垂直度。可以达到μ级。这就是为什么进口机床比国产机床做的好,卖的贵的原因了。
本大师可在线提供一对一教学,月薪过万不是梦
Vx:WestGateMa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