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钛合金零件外径限制到0.05mm,怎么搞?

楼主(2015-07-31):
现在手上有一个零件, 就是一个外环件,钛合金的,里面装了一个衬套,不锈钢的.
图纸上的要求,外环件201.0918mm,
说要将外圆的直径限制到201.041mm后,去测量衬套的内径是否满足图纸要求.

问题是,
1如果去限制外环件缩小0.05mm,(以往见到的要求仅仅是保证跳动,但现在这个零件要求限制直接减少5丝)
2对于只生产一个零件,怎么搞? 检测有问题不?
3对于批量生产,怎么搞?检测有问题不?

网友:
不知道啥样子的,可以磨么?

网友A:
做一个环规,压进去,再进行检测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B:
无心磨床精磨掉5丝,然后上圆度仪测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环规,压进去,再进行检测

对一个零件来说,没问题啊。
将来批量生产,一个一个压,环规也定期受损,效率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心磨床精磨掉5丝,然后上圆度仪测量就行了

只是在测量的时候要求外圆直径缩小5丝,不是直接去掉哦

网友(点评):
那做个专用的夹具夹紧后测量是否可行

网友:
没有看明白, 述说可能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