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制螺纹。这两天学着学着就乱了,大侠进来点点思路。

楼主(2015-07-31):
我这里的一个球阀螺纹是 英制7/16  14G外管牙  外径是22mm,查表上面的外径是11.1mm。
请问同一型号的牙有两种规格吗?
还是适用于行业内的标准?
初学,哪位大侠给点思路 ,谢谢!

BB7290 -1

网友A:
14G外管牙是哪来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G外管牙是哪来的,什么意思

用螺距规测的,与14G 7/16是吻合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点迷迷糊糊地,平时买的气管接头,都知道1分牙,两分牙是多大螺纹,但这个外径卡起来比这些表格数据都大的,不知何解

网友(点评):
看一下六楼的资料,就感觉恍然大悟了!

网友:
全世界统一就好了   什么都一个标准  这么多标准乱死了

网友(点评):
对呀,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网友B:
管螺纹老搞的!分英制管螺纹和美制管螺纹。英制管螺纹又分圆维管螺纹和圆柱管螺纹!确实比较搞!上传份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受益匪浅呀!!!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受益匪浅呀!!!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受益匪浅呀!!!

网友(点评):
卡机了,连点三下。。。

网友:
是7/8-14的吧?你用的是牙距规又不是测牙型的

网友(点评):
是我把标准弄混了,由于不懂英文标准代号的含义,用英制普通螺纹的标准查的,应该查管螺纹。

网友:
你的管牙7/16是管子的“通径”吧,一般都是1/2的。都是这么叫的,然后外螺纹就出来了。你搞混了吧。
再去查查。

网友(点评):
谢谢了!!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老搞的!分英制管螺纹和美制管螺纹。英制管螺纹又分圆维管螺纹和圆柱管螺纹!确实比较搞!上传份资料 ...

不用客气!有的就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