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链条回转运输

楼主(2015-07-31):
要设计一个利用链条回转运输的机构,杯子挂载在链条上,由链条带动做平面立体回转运动,杯子里装的是液体,要求回转过程中杯子始终向上,以防翻转液体倒出。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吗?提供一些类似的结构也行。谢谢

网友A:
临时画了个草图,红色部分是转轴,杯子的重心放到杯底,依靠重力的作用,杯子口始终是朝上方的。
C形的架子固定在你的链条上。

网友:
好方法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画了个草图,红色部分是转轴,杯子的重心放到杯底,依靠重力的作用,杯子口始终是朝上方的。
C形的架子 ...

谢谢,忘了一个没说,杯子转到上面是要拿下来的。手动拿下来把液体倒到指定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忘了一个没说,杯子转到上面是要拿下来的。手动拿下来把液体倒到指定容器。

那就把放杯子的套子形状改一下,设计成篮子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忘了一个没说,杯子转到上面是要拿下来的。手动拿下来把液体倒到指定容器。

转动部分单独的做成一个机构,杯子单独的做成类似锥形的(只要上大下小都行,保证只能从上方取出),杯子跟框架在上方要取出时分离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想让这个杯子循环运输,并且让液体从一个位置移动的另一个位置,杯子在下面倒液体的时候可以不取出来,在下面做一个挡块之类的,当杯子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杯子由于重力,底部会触碰到挡块,然后倾斜(根据挡块的斜度,让杯子倾斜到水平放置),这样液体不就出来了吗,还省了取杯子的工序

网友:
见过古代的水车吗?那个原理怎么样?

网友:
原理可行,中间连接板不能要,当杯子运行到下面注液体时,挡住了杯口。

网友B:
采用两条循环的链条错开结构即可搞定你上面的水平提升平台!现在在公司,有限制,不方便给你简图!明天休息有时间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两条循环的链条错开结构即可搞定你上面的水平提升平台!现在在公司,有限制,不方便给你简图!明天休息 ...

好,期待你的方案。

网友B:
LZ,你好!我大概花了下简图,圆代表链轮,线代表链条;水平提升平台已经标出,可以装N个平台!昨天表述有错误,应该是4条链条循环!

网友:
哦,上面简图少了一条向下的线!LZ,也在广东!可以加下QQ670367759

网友:
怎么不说下要装多少的液体,对传递的速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
是这么个意思  包装行业的粉末包装机自动送料机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感觉楼上的大侠提出的方案还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
Z型链条自动升降机,可以看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好!我大概花了下简图,圆代表链轮,线代表链条;水平提升平台已经标出,可以装N个平台!昨天表述有错 ...

与2楼说的基本差不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