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振动盘的吗?看看能不能区分这个零件的正反面

楼主(2015-07-31):
如图,这是一个厚度0.9的冲压件,机械手需要把它放到塑胶模具里,现在需要区分正反面,因为冲出来的,一边有毛刺,一边没毛刺;问了我们振盘的供应商,这个比较难实现,坛子里有没有能实现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装置能够把这个东西的毛刺去掉,也就不需要区分正反面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0.9厚的材料完全可进行无间隙冲裁,那样就无毛刺了.还有无凹模冲裁,用聚氨脂做下模(无型腔)也无毛刺.

网友(点评):
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振动盘是实现不了的,就别在振动盘上打主意了,不着急的话可以用CCD

网友C:
超声波去毛刺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厚的材料完全可进行无间隙冲裁,那样就无毛刺了.还有无凹模冲裁,用聚氨脂做下模(无型腔)也无毛刺.

好的,谢谢大侠指点,我和客户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是实现不了的,就别在振动盘上打主意了,不着急的话可以用CCD

谢谢指点,但是CCD成本太高,客户应该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去毛刺应该可以

谢谢指点,我这就去了解一下

网友:
磁针去毛刺 化学去毛刺 都可以的,这种东西 不要搞的很复杂,非要用现在落后工艺去解决 超前问题?

网友:
用精密冲,这是模具的问题,间隙过大。可以做到无毛刺的。

网友:
可以用振动去毛刺

网友:
都是高人啊  学习啦

网友:
对冲压不懂,过来学习

网友:
圆角有大多? 可以利用行程放大机构来探测圆角面与直角面的高度差

网友D:
建议找个滚筒就可以,可以大量去除毛刺,成本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找个滚筒就可以,可以大量去除毛刺,成本还低。

谢谢,已经解决了,问了好几家供应商,振盘直接可以区分正反面,就是要加检测头,比较贵

网友:
振动盘是搞不定

网友(2015-10-11):
用滚筒滚一下就没有毛剌了

网友:
超声波、滚筒、振动、精密冲(间隙)我都不大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问了好几家供应商,振盘直接可以区分正反面,就是要加检测头,比较贵

振盘的检测头就是CC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找个滚筒就可以,可以大量去除毛刺,成本还低。

请教下,在线(生产流水线上,去到下一个工序前要去毛刺)如何去毛刺?

网友E:
用振动盘实现零件的逐个分离,用摄像头实现正反面的检测,正面的进入下一工序,反面的返回振动盘,成本不会很高

网友(2016-01-12):
还有一种方法叫热能去毛刺,又名电热学去毛刺,最适合小工件大批量去毛刺的先进工艺。它采用氢气和氧气在用于处理工件的密闭工作室中混合,瞬间点火燃烧并在极短时间内与工件表面毛刺发生剧烈的热化学反应,达到去除毛刺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超声波去毛刺设备的资源,如有请帮忙提供。

必能信超声波

百度下就知道了,他们家是行业里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振动盘实现零件的逐个分离,用摄像头实现正反面的检测,正面的进入下一工序,反面的返回振动盘,成本不会 ...

使用视觉传感器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好用

工件本身正反面 好不好识别? 需要多大的视野、像素?通过率又有多少?

这都要做实验,数据说话;不可盲目的使用视觉产品

网友:
现在也有激光清洗的设备;毛刺、杂质都能解决;不过也许成本较高,了解过,没有询过价格。

网友:
振动盘是没办法做到的,从其他方面想办法,1.在冲料成型时就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收集和储存。2.去除毛刺使零件不用区分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