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大神请进,碰到难题了。

楼主(2015-07-31):
小弟做螺旋埋弧焊管,遇到拦路虎,请大家帮忙看看。母材Q235B,焊剂SJ301,焊丝H08MnA,焊缝拉开之后,断裂面有豆状结构,且抗拉强度偏低,弯曲有裂纹,求教!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5-8-3 11:10):
补充一下,带钢是普阳的,焊剂是华翔的,焊丝是索利得的,焊机是林肯的。内外单丝,焊速1.5m/min,电流1000A ,电压32-35,缺欠多出在内焊。直流反接

网友:
说句老实的话吧,不坑你,劝你就此放弃这个东西,不玩了,玩点其它东西算了,

你现在玩的是螺旋焊里面最低档次的那个了,你现在面临的也还不是单独解决一个问题就可以的,在这个层级下,还有许多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放弃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点评):
是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多谢指教。

网友(点评):
八爷这个钢材有没有可能是小钢厂做的,回收废料后杂质没有去除干净造成的“豆庄结构”弯曲裂纹是由于钢材轧制完有分层导致的么。没有接触过钢铁行业也没见过轧钢,纯粹乱猜。请赐教

网友(点评):
我是说,最次的材料,最次的设备,最次的焊条与焊剂,玩这些,也没有效益了,干脆就算了,

网友(点评):
8爷不如直说,这个是别人玩烂的东西。完全没利润。

网友:
按楼上说的办吧,都是真话

网友(点评):
说到对啊,咱是打工仔。既然拿人钱财了,就得替人消灾啊。

网友:
潍坊是个神奇的地方,感觉做哪方面的都有,算是中国的前沿了,相对而言。

网友(点评):
确实有点神奇,好像走私汽油大部分都从这里上岸。很多隐形富豪

网友:
母材分析一下,有问题否。焊材是否按评定要求做的,焊接参数符合要求吗?全符合后要看一下其他焊工是否同样问题。建议改用全自动焊接参数、技法保证一致。保证质量。。

网友(点评):
材料理化实验没问题,普阳的卷板

网友:
没听懂你的描述,证明你不错,听懂了就是我不懂了,

网友:
螺旋埋弧焊管,是不是就是螺旋焊管? 怎么看你这个不像啊,怎么没有螺旋。
第一张图怎么还有个孔的感觉?

网友(点评):
就是螺旋焊管,这些样是用压力机压平了之后做的实验。

网友:
埋弧焊是什么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好像是没有完全融合

网友(点评):
融合了,好像与工艺有关,这个东西行业内叫 夹珠

网友A:
新人不懂 帮顶  混脸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不懂 帮顶  混脸熟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