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误差均化原理

楼主(2015-07-31):
密珠轴承(如直线轴承)有均化误差作用,普通轴承有没有这个作用?

网友:
有,球小的轴承精度相对高些。道理是一样的。但综合考虑承载力等,小球的轴承就在市面上很少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球数量多的缘故?但载荷也小了?

网友(点评):
从未用过直线轴承,也不知道误差均化。过来学习。

网友:
这是直线轴承用的珠套,左侧2个为标准型右侧2个为密珠型,明显看出钢珠数量的差异,数量多的密珠型珠套相对于标准型珠套的均化误差作用肯定要好些。

网友(点评):
普通轴承如深沟球轴承,滚珠的多少对误差均化有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相同内径是深沟球轴承滚珠多则载荷会减小,这是与钢球直径有关,具体应该说是接触面积有关,因此需在更严谨的条件下才容易讨论。

网友(点评):
图例的比较是建立在同轴径与钢珠尺寸相同的条件下在比较,数量多者优。

网友:
个人觉得,普通轴承精度要求不高,所以不需要均化误差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