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选择

楼主(2015-07-31):
已知卷扬机的功率为5.75KW,线速度为15m/min。怎样选择液压马达啊?

网友:
我也不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吧,我来学习的sss

网友:
先算出马达所需的输出扭矩,转速,然后按马达样本选择,再按你自己提供的液压系统的流量、压力校核一下,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当然有些场合还要考虑安装尺寸进行适当调整,但卷扬机安装尺寸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弄个原理图什么的,是否需要平衡阀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