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零件工程图的标注方式

楼主(2015-07-31):
如图 ,图中两种零件工程图的标注方式
大侠们,此类零件  你们的选择是哪种?
(时间关系,传统标注方式的那张尺寸没标全,临时为了发帖表示一下的)

楼主:
列2     为长轴零件

网友:
干土建和给排水的工程师肯定喜欢第一种标注方法,因为他们的图纸都是这么干的。干机械的还是习惯下面的标法

网友A:
插入孔表,好弄多了。

网友(点评):
这与孔表不孔表有何关系?只是图面表示不同而已,现在关键是考虑精度要求和加工工艺

网友B:
同楼上,孔表很好用的

网友:
用第一种

网友(点评):
讲出道理

网友C:
我是这样标。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ZA-000

网友:
所有的标注方式,都得看加工方法。方便加工,保证精度的,或许是最好的。

第一种适用于CNC等数控加工方法

第二种适用于钻床等加工方法。

看看零件是这么加工的吧。时代在变,好用,方便就好,尤其是哪些“人为的规则”。

网友(点评):
看来和你还有些共同语言

网友:
第一种我们公司常用

网友(点评):
讲讲道理

网友:
事在人为,还是觉得加工方法会决定了标注方式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不过和精度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用第一种会被开钻床的师傅骂死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

网友:
孔太多,直接孔表,列坐标

网友:
个人认为选择传统的标注方法吧,尺寸链标注不能体现出那些事重点尺寸!

网友:
对于孔不是特别多的零件,我习惯性的优先选择第二种,对于孔比较多的,我会选择孔表标注,第一种不喜欢用。。。

不过在建筑行业第一种貌似用的比较多。。。

网友:
加工,尺寸定位的方法把,会不会造成误差累计的问题。基准

网友:
下图纸都是给孔标的,板是用激光打点,然后在大摇臂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入孔表,好弄多了。

你好,没遇到过这么多孔的零件,不过看到你这边提到了孔表,能介绍一下不?没试用过,也不会。

网友:
第一次见到第一种标注方法,长见识了。有一点不明白,长轴的234、4到514.8中间那段为啥没不标呢

网友:
赞同楼上几位说的,加工方法决定标注。对于设计师来说确实第一种比较方便快捷。但对于机械来说大多数还是第二种吧,毕竟第一种不好标注孔与孔之间的距离公差了。

网友:
不给数控编程人员三维模型吗
即便是用钻床加工,事先用数控铣床打点不更好吗

网友:
我们公司用第一种,做工装

网友:
要么孔表 要么第二种,看得舒服些!!

网友:
像我们一般液压阀块都是都一种标注的主要是页面清楚,便于加工,不然加工的师傅要算死了。第二种我们也不会这么标,一般正六面体我们都是取三个基准面的,然后标注无论是CNC 还是钳床划线都比较方便,你贴的第二种我们厂里一般叫设计图纸,类似第一种我们叫工艺图纸,前者倾向于设计者思路,后者兼顾工艺

网友:
我们公司阀块一般采用第一种方式标注;
其余采用第二种
当孔数过多时 采用孔表

网友:
采用孔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没遇到过这么多孔的零件,不过看到你这边提到了孔表,能介绍一下不?没试用过,也不会。

孔表标注

网友:
我一般用第一种或者孔表,对于孔间距有要求才会特别标孔距,如果按照一般公差沉头孔稍微偏一点还是可以安装上的。基准统一方便加工

网友:
孔多一般用坐标吧。对称的话用第二种。

网友:
我习惯第二种

网友:
习惯用第二种

网友:
第一种比较方便。

网友:
看见做模具的很多都是用第一种,第二种是做设备的用的多。

网友:
我看了两个图之后,想问一个问题:
16×φ6.8 完全贯穿,是哪几个孔?
我觉得幅面太小,字体太大。孔都成了点了。图元周围的相同图元太多,无法定义16个是哪几个。
综合楼上各位大侠的,我认为孔表表达的信息还是比较完全的。图中还对每个孔做了编号,也方便有疑问的时候语言交流。
楼主的两个图,无论哪一个,都缺乏这一点,对图元的指示不清楚。
在孔表的基础上,综合设计意图和加工方法可以做适当的修改,配合文字说明,比如这几个孔用于安装同一个阀块整体中心有什么样的位置要求等等。

网友:
习惯性的第二种,不过孔很密集时也很麻烦啊,孔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
首先,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用第二种;但是正如楼上一些极为说的,具体怎么标注,要看加工方式;最后,在孔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一下孔表的方式,挺实用的!

网友:
搞机械的不习惯第一种

网友:
表示赞同三楼的说法!

网友:
什么标法都一样,只是第一种标法新手好学,加工图纸对于加工人好找尺寸。最重要还是要标清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孔表很好用的

孔表是什么东西?

网友:
第二种标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标。

proe标注方式,以前做模具时都这么表

网友:
楼主,尺寸链标注方法,对加工的积累误差是否会大些呀,我觉得传统标准比较合适。

网友:
我看到有直接给坐标的

网友:
各自习惯。也可以混合,分两张图来标注:关键孔位用第二种,小孔如螺孔用孔表。

网友:
直接孔表

网友:
正规一般是孔表吧

网友:
我用孔表

网友:
第一种常用

网友:
对于孔不是特别多的零件,我习惯性的优先选择第二种,对于孔比较多的,我会选择孔表标注,第一种不喜欢用。。。

网友:
加工方法,第一种的适合数控编程,第二种的普通钻床

网友:
一直用的都是第二种,如果是孔很多的图纸,我会分开,同一份图纸多份,分别标注,孔表找找也是很累的,特别有尺寸链要求的图纸

网友:
要是我就做孔表。第一张,尺寸好认,但是图纸乱,第二张还要自己算,自己找,麻烦

网友:
看得懂就好,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孔表,好弄多了。

如果在pore二维中操作的话,孔表非常好用,我们以前的空间管都是这么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

a\b\c分别代表一类么?

网友:
一看就不是学机械的干的。不过如果孔特别多,那可以考虑用坐标的方式来标注。

网友:
一般都用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孔表,好弄多了。

是啊!用孔表,剩下的就简单标注,省事多了

网友:
我们用的第二种,孔之间的相对位置更能准确表达。

网友:
我们公司做机械的习惯第一种

网友:
我基本上第二种,然后再发三维图给供应商。

网友:
一般用第一种,少数情况下也会用第二种

网友:
我喜欢第一种,跟加工方法有关

网友:
只是学习一下下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尺寸的标注!

网友:
孔多用孔表,孔少用第二种标注方法

网友:
用插孔表吧,很实用

网友:
赞同9楼的说法

网友:
第二种传统标注,好多孔没有标,难道不用标吗?

网友:
果断第二种看着舒服

网友(2015-09-01):
引用 网友A:
插入孔表,好弄多了。

这与孔表不孔表有何关系?只是图面表示不同而已,现在关键是考虑精度要求和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列2     为长轴零件

这两种标注方式都不是理想标注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列2     为长轴零件

第一种标注方式,相关联孔之间误差过大,如不同零部件通过销轴定位,而且几个零件有严格相互位置关系,这种标注方式就不合适。另外随着尺寸不断增大,相应的公差也不断放大,否则给加工带来很大麻烦,要求过高。

网友:
这个必须是第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列2     为长轴零件

第二种标注方式有累积误差,给装配带来很大麻烦。

网友:
一直用第二种,也看到过以前的图纸,有很多孔但是没标,直接再出张图纸用坐标的方式写出来

网友:
利用孔表,简单明了

网友:
一般用铣床钻孔第一种好,分中后就好找坐标,并且一般都是以中心为基准。但精度要求不高的用相对坐标会好一点,手工画线都可以。

网友(2015-11-03):
还是尺寸链标起来好看点,孔表是要孔多类别杂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