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5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无法预览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07-31):
安装了SW2015的人,发现打开文件对话框以及资源管理器都无法进行预览。进行了许多设置、甚至又重装了软件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在网上看到有人采用重新注册预览用动态链接库的方法,拿来一试,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原来,用于预览用的动态链接库有两个,分别是:
X:\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sldwinshellextu.dll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sldthumbnailprovider.dll
注意:X为sw相应文件的安装盘符
使用过activex的人都知道,activex不注册是不能够被系统识别和使用的,一般安装程序都会自动地把它所使用的activex控件注册。不知是安装程序的问题还是与电脑中原有文件发生了冲突,SW2015安装完后,这两个文件并没有注册,也就不能被调用,这样导致了:打开文件对话框以及资源管理器中的缩略图都无法进行预览。
既然这两个文件自动注册失败,那只有进行手动注册了。如果修改注册表那就太麻烦了,在windows的system文件夹下有一个regsvr32.exe的程序,它就是windows自带的activex注册和反注册工具。
win7系统的regsvr32.exe在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
执行该命令的方法有多种,下面罗列三种:
1.可以在“开始”--“运行”,调出运行的对话框,也可以使用Win+R热键,然后直接在输入栏输入即可;
regsvr32 X:\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sldwinshellextu.dll
regsvr32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sldthumbnailprovider.dll
(使用时将X修改为SW相对应文件的安装盘符)
2.在开始--运行 输入cmd,调出‘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再执行regsvr32命令,其他同上。
3.一个快速注册 DLL 及 OCX 的方法
① 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 C:\Windows\System32\Regsvr32.exe 并复制( 按鼠标右键选复制 )
② 将目录移到 C:\Windows\SendTo 后,执行【粘贴快捷方式】 ( 按鼠标右键选“粘贴快捷方式”)
注意:对于win7路径为:C:\Windows\ServiceProfiles\LocalService\AppData\Roaming\Microsoft\Windows\SendTo
③ 将快捷方式名称改成【REGISTER】
OK
现在,如果您想替某一个文件做注册动作,您只要打开资源管理器,找到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sldwinshellextu.dll,按鼠标右键选【发送到】【REGISTER(注意:右键菜单中多了“REGISTER”项)即可完成注册动作了!

网友:
实测,win8.1,安装完毕后即可预览,所以,估计是操作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A:
不错,按照你的方式大概解决了问题。我是WIN7系统,不过按照你的方法来做是没有成功,但按照你介绍的原理,再按照我操作的方法。也成功了。

这里介绍一下我的方法,我使用了你上面介绍的第一种方法。
1.首先在C盘找到sldwinshellextu.dll这个文件,双击,在打开方式里面找到C:\Windows\System32\Regsvr32.exe打开即可;
2.在安装Solidworks2015的目录找到sldthumbnailprovider.dll,双击即OK了。

然后,你的Solidworks文件就可以预览了。

网友:
按照两位这是大神的方法问题成功解决,佩服佩服。

网友:
按照两位大神的方法问题成功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B:
小弟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哥,重装系统后右击SW文件没有SW选项无法用SW重命名,怎样添加,辛苦了!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不错,按照你的方式大概解决了问题。我是WIN7系统,不过按照你的方法来做是没有成功,但按照你介绍的原理, ...

烦请:能说详细点吗,我的预览不到图标,但预览不到微缩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按照你的方式大概解决了问题。我是WIN7系统,不过按照你的方法来做是没有成功,但按照你介绍的原理, ...

在C盘找到sldwinshellextu.dll这个文件,双击,在打开方式(点击右键)找不到C:\Windows\System32\Regsvr32.exe这个文件,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点评):
因为你的操作系统不是原版的,是被精简过的。

网友:
请问:用此操作系统有什么方法来弥补精简的不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你这个方法  成功了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按你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2017-03-20):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出现如附图的对话框!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哥,重装系统后右击SW文件没有SW选项无法用SW重命名,怎样添加,辛苦了!

层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