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冷技术应用小空调

楼主(2015-07-31):
想法:
       有一种很神奇的半导体制冷片,只要给它通上12V直流电压,一面就变的很凉,另一面很热。它的体积只有40mm×40mm×5mm
我知道有这种东西于是我就在淘宝买了一个玩,经测试实践制冷片一面开始制冷一面发热,我查看了应用案例准备制作一个小空调,下面把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材料:
       制作这个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制冷片散热,我在淘宝上买了   (水冷头) 它和制冷片的热面接触把热量通过流动的水带走, 还有散热部件(水泵,水管,导热硅脂), 散热系统还需要散热水排,我是用现有的汽车(暖风机) 代替散热水排的。制冷部分用的是(铝散热器)。水箱是用(脸盘)代替的。出冷风部分用的(小风扇)。

制作过程:
       忙了一个上午制作完成了小空调吹出了冷风。首先将制冷片了夹在铝散热器和水冷头中间,一个散热器和一个水冷头和两个制冷片是一套系统。一共用了两套系统其中制冷片一共用了四个,制冷片的功耗是72W四个288W加上风扇和水泵功率差不多要消耗300W的电能。再将两个水冷头串联后经过散热水排(这里用暖风机代替)和水箱(这里用脸盘代替)形成闭合的水循环系统。通过水泵完成水循环给制冷片散热。
两套制冷系统对接

暖风机代替散热水排和风扇

脸盘代替水箱完成水循环散热系统

通过泡沫包围制冷系统提高制冷效果

风扇导出冷风

制冷器上霜效果

网友A:
那叫 帕尔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 帕尔贴

帕尔贴是从英文“Peltier”一词翻译过来的,国内有多种名称,如制冷片半导体制冷片,热电半导体致冷组件等。国内目前以 帕尔贴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生产的以“Peltier"为品牌的帕尔贴热电半导体致冷器件,品质优良,价格低廉,成为半导体制冷的航母。

网友B:
以前超频CPU的时候,有段时间流行过这个东西,不过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用着东西散热的CPU,大多都烧了

并不是结霜导致水流到CPU上导致短路烧掉,而是,这东西的热端,太热了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CPU的热功率是100W,风扇散热勉强可以把CPU温度控制在50度左右;然后,我换上制冷片,确实可以把CPU温度控制在30度,然而,这个制冷片的热端,发热功率却高达200W,原本的风扇,对付100W的CPU勉强可用,对付200W的热量就不行了,于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制冷片本身烧掉了,CPU也跟着一起挂了。

制冷片最大的问题在于,散热方式,非常不合算;为了给100W热功率的设备散热,制冷片本身却要发出200W的热量;原本使用常规金属散热片加100W的风扇就可以,用制冷片却要用到200W的风扇,实属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超频CPU的时候,有段时间流行过这个东西,不过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用着东西散热的CPU,大多都烧了

 ...

最大问题就是散热,我这个制作中就用一个水冷循环散热系统,才可以把制冷片温度降下来,它用在cpu散热不是很好,cpu散热直接用水冷就ok了。它的用途主要是小冰箱小空调,如果小冰箱要做好保温,冻小饮料还是不错的,用作空调效率太低,发的热量要比制冷高,所以使用小空间如汽车,散热水箱要安装的室外或另一个房间还可以达的很好了制冷效果。

网友:
年轻人有思想有动手能力应给第一赞。

网友:
半导体制冷自身消耗的功率不小,用来做空调玩玩可以,但挺不划算的
以前做一个密闭机箱在没其他好办法情况下才用了半导体制冷

网友:
效率超低的,只适用于特殊场合。

楼主:
效率很低,发热量很大,超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