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后的大平面补焊一层,该如何焊接

楼主(2015-07-31):
加工后的大平面,发现厚度尺寸小了,需要补焊,该如何补焊?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是局部补焊还是整体啊,另外误差差多少啊?既然是加工后差了应该是差别不多吧,直接用铜片垫起来吧。

网友: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是并不是补一面就能解决的事,你在一面补焊,受热后,另一面也会变形,那怎么办?还是看看与设计沟通,那种方法最经济.在不影响使用的前题下,尽量不要补焊,这是个工作量大,且耗时长,又不保险的办法,或者用工业胶与金属粉混合涂覆也可以,关键是看这个面是起什么作用的,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
最好不要焊,其他尺寸到位了,焊后变形就加工不出来了。另外平面焊了之后很容易有夹渣,车平面反而车不光。最好是和对方商量,能不能让步使用。

网友:
用闪光仿激光冷焊修补,焊高是需添加的2~2.5倍,注意对工件冷却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教,在这里真的能学到好多

网友(2015-09-17):
我就碰到过,法兰尺寸错误,结果铸造后加工后检验出问题,然后只能再整个法兰面补焊,厚度10mm,全部变形,! B1 W% n9 Y. c! I

网友:
热喷涂可以试试

网友:
要看平面的大小,要多厚了,才能据情况面定办法

网友(2015-10-18):
差的不多可以喷涂或渗碳,差得多就要考虑焊接变形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