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水的玻璃怎么用机械分离?

楼主(2015-08-01):
水不是很干净的,里面会有粉尘和杂质,在分离的过程中,玻璃不能被杂质划伤。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圆形玻璃,直径10-70mm。

网友:
应该烘干以后才有可能,水完全浸润玻璃,阻力很大的。

网友A:
相互交错滑移分开,玻璃间的杂质不会划伤它。

网友B:
以前记得有人说“抽真空”

网友:
有水的话分离玻璃不是会有阻力吗,话说水是哪里来的,上道工序是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记得有人说“抽真空”

你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交错滑移分开,玻璃间的杂质不会划伤它。

用什么结构分开比较好?这也是我的想法,我用真空吸嘴,你觉得用什么会比较好?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抽真空的方法,直接用抽真空膜就可,什么吸嘴都不好用。

网友:
用吹尖枪从一个角吹压缩空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