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紧螺母求助

楼主(2015-08-01):
  求助的内容 就在图片上   因为以前没做过, 所以真心不知道  ,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用GB/T70.3的螺钉。

网友B:
有成品卖,自己做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卖,自己做还贵

现在就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B/T70.3的螺钉。

不知道 你回螺钉的国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自己做了卖?买人家一套,不花多少钱

网友C:
买一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只就可以了。。。。。

这回答 就是为了赚积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了卖?买人家一套,不花多少钱

好水

网友D:
加铜柱是为了不夹伤螺纹,防止锁母松动,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E:
同意楼上,应该是间隙配合

网友F:
没见过实物,铜柱孔如果光孔,M6螺丝孔就不可攻到台阶处,当然可以加长铜柱避开未攻完整部分,但对于小尺寸锁紧螺帽空间就有限了。
直接螺纹孔通的,加工也方便,就是一压铜柱会不会把铜柱变形挤到螺纹孔上?

网友G:
这个颜色太刺目,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实物,铜柱孔如果光孔,M6螺丝孔就不可攻到台阶处,当然可以加长铜柱避开未攻完整部分,但对于小尺寸 ...

肯定会把铜压变形 到时候可就拿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颜色太刺目,看不清

买个墨镜带着看(能别水我的真心求教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应该是间隙配合

间隙配合掉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了卖?买人家一套,不花多少钱

不花多少钱不等于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铜柱是为了不夹伤螺纹,防止锁母松动,没那么复杂吧。

加铜柱是为了不夹伤螺纹??  锁紧螺母顾名思义他是放松的  但是螺纹松动的主要原因是螺帽和螺柱之间存在横向移动  然而这里的铜柱可以消除或减少这种横向移动 所以才能防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墨镜带着看(能别水我的真心求教帖么)

早上来的路上看到一只狗疯了.......

网友(点评):
别回复也别点评,不要水我的楼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加铜柱是为了不夹伤螺纹,防止锁母松动,没那么复杂吧。

是的,为要三个的,我就搞不懂了,一个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为要三个的,我就搞不懂了,一个够了

电机上用 可能要调平衡吧  一个的话可能会偏

网友I:
应该有标准件吧   蓝色的字太难看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有标准件吧   蓝色的字太难看清了.....

就几个字 好好看能看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铜柱是为了不夹伤螺纹,防止锁母松动,没那么复杂吧。

我觉得也是,加铜柱为了不伤牙。如果是销的话起不到紧固的作用,且会伤了螺纹

网友D:
三个防松效果好,一个掉了还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防松效果好,一个掉了还有两个.

我真醉了  怎么可能掉  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会把铜压变形 到时候可就拿不出来了

这种结构我用过,基本一次性的,效果很差。压紧了无法拆卸,容易把丝划伤。

网友J:
标准件 呀   不是吧 加铜柱是为了借力便于锁紧 并紧呀   上边好多 放水的 回答  呀 你们都对的起这个平台吗 摸着良心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标准件 呀   不是吧 加铜柱是为了借力便于锁紧 并紧呀   上边好多 放水的 回答  呀 你们都对的起这个平台吗 ...

哥哥呀  你总算说了句大实话  这一群水货 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