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铜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5-08-01):
帮忙看看这个铜件的加工工艺?目前所用工艺感觉较为复杂,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参照弹簧夹头的工艺

网友:
把你们原来的工艺描述一下呀

网友:
这是打广告吗

网友:
用TB42D单轴自动车加工内外圆攻丝切断,用台铣铣扁,铣槽,夹具用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
一分钟一件。如用六轴自动车30秒一件。

网友:
如果料都是下好的,车床上就的内外分开加工,,如果是长料就可以内外圆一次加工完以后隔断。然后铣扁割槽。不是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