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车间工人做了个有趣的实验

楼主(2015-08-01):
原来不能被磁铁吸上,不锈钢加热冷却后可以被磁铁吸上。。。。

今天和车间工人做了个有趣的实验:用氩弧焊把一个不锈钢圆棒(直径3左右)加热烧红,然后浇水后,发现这个圆棒比以前软了很多,而且可以被磁铁吸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大师解答啊!

网友A:
你用火烧的方法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火烧的方法再试试。

这个还没试过,火烧太麻烦了,车间的人可能不愿意配合。。。。会有区别吗?

网友:
部分氧化,部分是金属相变了,磁畴也变。
不锈钢分有磁和无磁的。
================================
百科上的:
在钢中含铬量大于12.5%以上,具有较高的抵抗外界介质(酸、碱盐)腐蚀的钢,称为不锈钢。根据钢内的组织状况,不锈钢可分为马氏体型、铁素体型、奥氏体型、铁素体—奥氏体型,沉淀硬化型不锈钢,依据国家标准GB32 80—92规定,共有55个规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较多的奥氏体型不锈钢(有人称之为镍不锈)和马氏型不锈钢(有人称之为不锈铁,但不科学,易误解,应回避)两大类。奥氏体型不锈钢典型的牌号为0Cr18Ni9,即“304”和1Cr18Ni9Ti。马氏体型不锈钢就是我们制造刀剪的不锈钢,牌号主要有2Cr13、3Cr13、6Cr13、7Cr17等。由于这两类不锈钢组织成分的差异,使其内装金属显微组织也不相同。 奥氏体型不锈钢由于在钢中加入较高的铬和镍(含铬在18%左右,Ni在4%以上),钢的内部组织呈现一种叫奥氏体的组织状态,这种组织是没有导磁性的,不能被磁铁所吸引。常用来作装饰材料,如不锈钢管、毛巾架、餐具、炉具等。制作刀剪类的不锈钢要采用马氏体型不锈钢。因为刀剪具有剪切物品的功能,必须有锋利度,要有锋利度必须有一定的硬度。这类不锈钢必须通过热处理使其内部发生组织转变。增加硬度后才能作刀剪。但这类不锈钢内部组织为回火马氏体,具有导磁性,可被磁铁吸引。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是否有磁性来说明不锈钢。

网友:
状态变了 奥氏体不锈钢 才没有磁性的。

网友:
淬火变成马氏体,材料金相组织改变了。淬火本身也改变了材料的磁性。

网友B:
淬火可使一些特殊性能的钢获得一定的物理化学性能,如淬火使永磁钢增强其铁磁性、不锈钢提高其耐蚀性等。这些书上都有讲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可使一些特殊性能的钢获得一定的物理化学性能,如淬火使永磁钢增强其铁磁性、不锈钢提高其耐蚀性等。这 ...

谢谢!!

网友:
我就看看  也不太懂

网友(2015-09-18):
变软了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那设备氩弧焊之后不是镍不达标了?应该不会变吧

网友:
我不说话,我就看看

网友(2015-12-29):
我也是只知道结果不知道原因,但是原因对我来说不重要,只要在设计和加工制作中注意和利用此现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