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车床的疑问

楼主(2015-08-01):
如下图,CA6140车床,假如要加工一个外径为50mm的圆棒,圆棒毛坯直径为52mm。
请问:
1、加工余量,每次都要自己调吗?(即:加工一根,调一次)
2、这种设备既可以用来粗加工,也可以用来精加工吗?
3、假如大批量生产的时候,能用这设备吗?会不会效率太低了?

网友:
给的条件太少,难答。
这样说吧,玩这个主要看人的功夫到不到家。功夫好,上面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确实条件不是很清晰,
比如外径50的棒料你可以直接买成品光轴。

除非批量大到一定程度(比如月产量10000+)可以考虑其他的方式,

网友:
同意楼上,直接买光圆。

网友A:
没有数控机床时代,类似工件当然只能用这样的普通车床制作。
这样的工件需要打中心孔,一般都打两头中心孔。
只要不是单件,工艺安排都分几道工序去做,不只是分粗车和精车,原则是宁愿装卸工件不转刀台。
合格的车床和合格技工,在这种车床上,批量高效的经济加工精度是9级,光洁度3.2。
调整得得心应手的机床和好技工,批量高效可以把精度提高到7级,光洁度做到1.6。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不懂车床吧?感觉楼主没怎么见过车床或者没怎么见过加工。用普车,加工余量肯定得每次手动调节啊,你用数控车床调节好程序,就不用每次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控机床时代,类似工件当然只能用这样的普通车床制作。
这样的工件需要打中心孔,一般都打两头中心孔 ...

感谢啊~~另外,
1、一件一件去测量,岂不是效率非常低下啊?
2、圆棒车外圆,两头打孔,这样要是孔的中心位置要是没打准,圆度岂不是很难保证了啊?
3、为啥“宁愿装卸工件不转刀台”,刀架上的旋转一周,难道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吗?

麻烦逐个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控机床时代,类似工件当然只能用这样的普通车床制作。
这样的工件需要打中心孔,一般都打两头中心孔 ...

感谢哈,另外,
1、一件一件去测量,岂不是效率非常低下啊?
2、这种CA6140车床,精车和粗车的区别是不是就是刀具的区别?

网友(点评):
余量小一刀就可以,锁紧拖板,但要考虑刀具磨损,车好还是要测量一下尺寸的; 一般大批量的粗精车一般是分开的,不同的机床,因为设备本身精度也要符合工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