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断裂,求分析,@998

楼主(2015-08-01):
螺栓为M4,不锈钢螺栓,用于安装电机用,电机也就20kg左右,设备是在地铁上运行,振动比较厉害,时间不到一年,现在出现螺栓全部断裂

网友A:
 哪儿能这么@的。帮你
@2266998

试着判断一下。没有明显的屈服现象,断口有少量白点,麻口状,因此判定是脆性断裂。结尾部分有屈服断裂现象,结合运行工况,个人认为材料本身晶粒度等级不够,晶体尺寸大,在高振动下出现晶间脆性断裂,累积后整体低于屈服强度导致最后断裂。

看看8爷如何判定。

网友(点评):
基本是这样的,还是以前说过的,材料或加工过程有原始缺陷,比如杂质,晶间析出等等,高振动,导致缺陷形成应力集中,并且裂纹迅速扩展,断裂,这在国内产品非常常见,核心问题是‘差不多’,断在了‘差不多’上

网友(点评):
多谢8爷的细心点拨。建议楼主做一个金相,很直观的就能看出问题根本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这样的书,专门列出断口的彩图,并配上电镜的,教大家看什么是脆断,什么事疲劳,韧窝在哪儿,贝壳在哪,学了好几次,都没记住,看一次还是不知道

网友(点评):
有。但不是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能这么@的。帮你
@2266998

大侠,你说话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能这么@的。帮你
@2266998

大侠,怎么判断是否有屈服现象呢,那这也是属于疲劳断裂楼。还有一个螺丝没贴上来,断面非常整齐,与正应力垂直,应该是脆断,但为什么运行那么长时间才出现,而且电机上七八个螺栓全部断裂。根据受力情况计算,螺栓应力非常小

网友(点评):
脆断本来就是低应力断裂,我现在不确定是你螺栓材料本身的问题还是就是断裂韧性低的问题。你能做一个金相最好

网友B:
换大螺栓,用12级的高强度螺栓,去镀铬就可以了吧!加聚氨酯减震垫。减震,加强,两手抓!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案例的螺栓去镀铬的用意为何

网友(点评):
伪装成不锈钢螺栓!

网友(点评):
别镀铬,这个对寿命不利,容易引发氢脆。电镀后需要在炉子里加热到150℃,保温4小时,尽可能让电镀时产生的氢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能这么@的。帮你
@2266998

为什么白点,麻口状可以判断为脆断呢,结尾部位为什么是屈服断裂现象呢,不是很懂,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白点多为应力集中区或杂志,麻口状为脆断截面典型特征,结尾部分从你照片看可能为两种,一种是屈服的塑性变形断裂,一种只是切断,你这个角度不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能这么@的。帮你
@2266998

多谢大侠。1)从实际螺栓看有少量几个螺栓断面无屈服现象,那基本可以判断是材料问题导致脆断了。而本贴中的螺栓在尾部都有塑性变形区,是不是螺栓内部裂纹扩展,导致剩余截面无法承受载荷,发生塑性变形,最后断裂?
              2)两个不同的断面是不是因为内部缺陷的大小导致,缺陷大直接脆断,无塑性区?

网友(点评):
你还是去看书吧,你的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

网友C:
M4?20KG?,电机是怎样定位的啊?螺栓的应力很小?
地铁的振动也挺大的吧,有没有现场图片?是不是人为又增加载荷了?
M4的螺栓用再重量约20KG的电机上,我怎么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20KG的电机怎么也得3个KW吧。

网友(点评):
质疑要有根据,别拍脑门。一个M4的螺栓吊一个你没问题。另外也没人说电机如何安置的。别凭感觉。那玩意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M4?20KG?,电机是怎样定位的啊?螺栓的应力很小?
地铁的振动也挺大的吧,有没有现场图片?是不是人为又增 ...

总共12个螺栓

网友D:
我开始没看清,以为电机重量是20g 呢。20kg 电机不小了,电机本身的安装螺栓孔至少可用M12的螺。 什么设计会使用 M4 这么小的螺钉呢? 不管数量多少个都不行。安装时,M4  的十字槽螺钉时如何控制拧紧力矩的?能拧紧吗?很显然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嘛。12个螺钉的拧紧力矩不可能一样的,而且很可能不够,导致螺钉应力变化幅度太大。也不清楚你的螺钉长度是多少。
从螺钉端口材料去做分析是“书生” 行为。

网友(点评):
哈,大侠问你一句。一个8.8的M4抗拉到多少,螺纹强度到多少?照片上一无滑丝,二无屈服缩颈,你觉得你哪句是合理的?别管你感觉上如何,你告诉俺为啥一年后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没看清,以为电机重量是20g 呢。20kg 电机不小了,电机本身的安装螺栓孔至少可用M12的螺。 什么设计会 ...

网友D:
发生疲劳断裂时,即使应力远小于屈服强度,也可能出现。我前面提过,如何控制12个螺钉受力基本一致?到底有没有控制拧紧力矩?如何控制的?在有振动的条件下,有没有控制螺钉的“应力幅度” ? 螺钉头还是锥形沉头的,沉头孔与螺纹空孔轴度有没有得到保障?螺钉有没有承受侧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生疲劳断裂时,即使应力远小于屈服强度,也可能出现。我前面提过,如何控制12个螺钉受力基本一致?到底有 ...

12个螺钉受力肯定不是均匀的,电机本身的惯性也不小了。选择螺钉的时候只考虑重力了吗

网友(2016-01-08):
我觉得M4确实小了,虽然它的载荷是满足要求的,M4X0.7 对比M8X1.25
牙厚1翻倍,周长翻倍,疲劳寿命成倍增加,光想想不同螺丝的预紧力就应该想到他们的区别。
你用多个小螺栓代替4个大螺栓,第一个就是明显的过定位,存不存在因过定位出现的干涉问题。
第二个怎么保证这么多螺栓均载,你这个要是用扭力扳手上的吧,平衡估计很难找的。

网友(2016-09-03):
引用 网友A:
哪儿能这么@的。帮你
@2266998

有这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大螺栓,用12级的高强度螺栓,去镀铬就可以了吧!加聚氨酯减震垫。减震,加强,两手抓!

不锈钢有12.9级的,换大螺栓加减震是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