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部根锥角与压力角和螺旋角的关系

楼主(2015-08-01):
如果压力角是α,根锥角是γ,螺旋角是β。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式是不是应该是tanβ=tanα*tanγ。

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弧齿锥齿轮?
没听过这么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弧齿锥齿轮?
没听过这么个公式

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渐开线齿轮,普通直齿齿根圆是没锥度的,当齿根圆有锥度时不知道对应的齿面螺旋角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