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公式是什么函数?数控车如何编程/

楼主(2015-08-01):
请教各位大神,以下公式是什么函数。

数控车如何编程?
以轴线为X轴,垂直向上为Y轴,内腔曲线公式为y=4.4+2.289Xsin((x)X3.14/88)Xsin((x)X3.14/88) ;

网友:
 图形是跨度很大的波浪线。。图中,Y轴线0点是他的镜像位置。波峰波谷之间最大差是2.289
这个要用宏程序了。要知道曲线段的起点和终点的z向坐标
.不过你确定要车么。如果按你说的轴线来算的话。这个玩意最大内径才13个多点,最小内径8.8毫米。这还是按半径算的,按直径算的话,就是4.4到6.689的内孔。

网友:
现在下载不了,威望不够,等够了再来下载!

网友(2015-11-19):
  这个宏程序啊;限定X变量的值,不过这是半径还是直径。

网友:
我前段时间干过类试的,方法是先画图,后分成多段直线或圆弧,然后按点加工

网友:
加工没,能和我说说你的加工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