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油缸漏油问题

楼主(2015-08-01):
  • 请教大侠,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旋转油缸,外圈进油分配器用的是旋转格莱圈,.在使用一二天后就有点点漏油,油压是6MPA,格莱圈处,孔和轴的单边间隙0.15mm

网友A:
进油孔在内圆柱孔壁部分如何处理的?
如果这里没有有效倒圆,安装格莱圈时,无法保证其不受损,漏油是必然的。

网友(点评):
彭老师,您现在忙什么产品呢?

网友(点评):
您那个做压铸机的土地很努力学液压

网友(点评):
天气酷热,猫在家里,找一点感兴趣的事情做。徒弟努力学是应该的。

楼主:
你好,前辈,那套我是珩磨的,套的进用入端,我有个1*3的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油孔在内圆柱孔壁部分如何处理的?
如果这里没有有效倒圆,安装格莱圈时,无法保证其不受损,漏油是必然 ...

你好,前辈,那套我是珩磨的,套的进用入端,我有个1*3的倒角

网友(点评):
进油孔和套内壁的结合部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那套我是珩磨的,套的进用入端,我有个1*3的倒角

套的硬度要求HRC35-40

网友B:
国内做的,多少会漏油的。
你订购进口的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那套我是珩磨的,套的进用入端,我有个1*3的倒角

谢谢彭老师的指点,那套上的进油孔也没有毛刺,我现在在轴的最外端多加了一个格莱圈,昨晚转了一晚,没有漏,只是表面的温度有点高,不知道使用寿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做的,多少会漏油的。
你订购进口的就没有问题了。

678大侠,国外有哪些品牌做得好一些

网友:
你不懂密封理论,你应该学习,学习,学习,才能做好

网友(点评):
事实上,完美的产品并不是不漏,而是完美滴处理掉不影响功能的泄露。漏没关系,漏出来的要回回去。

网友(点评):
高明,就是这个道理 国人很少有懂密封理论的 虽然图书馆有资料,但是没有看

网友(点评):
也不高明,我是屁也不懂,只是,进口的回转油缸都有一个硕大的回油口。桌上放着根德国的回转汽缸,很精巧,能到2000转,不需要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