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过耐久试验的 齿轮为何变成了这个样子?

楼主(2015-08-01):
该齿轮为汽车变速器齿轮,跑过耐久试验。然后正拖面就变成了下图的样子,想不通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不太清楚,目测有麻点,两啮合齿轮轴向有平行度偏差。

不太懂,坐等高手

网友:
安装问题,导致接触面不好!

网友:
不太懂 飘过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没有配好还是?

网友(2015-09-08):
个人觉得是配合的问题吧。

网友(2016-04-06):
跑合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