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压凹法设计机壳类前后模

楼主(2015-08-01):
对于SOLIDWORKS分模,估计大家听的最多的就是压凹分模法,因其极高的灵活度及通用性而被整个模具行业所接受,其实,SOLIDWORKS压凹分模法在简单的模具设计上显得比较普通,但是,一旦遇到有行位、斜顶、碰穿,擦穿多的复杂类模具设计时,压凹分模法就显现出了相对于其它分模法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么,何为压凹法呢?下面我们就用一个实例,具体的和大家来演示一下。
对于分模而言,当我们拿到一个产品时,第一步不要急着分模,而是要确定自己思路,这个过程的时间依每个人经验的不同而不一样,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在确定了思路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分模了,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行位。

好,接着我们用拉伸的实体和产品压凹,以便得到成型胶位,当然最后还要对其拔模,防止运动时两侧面因温度过高而烧掉。

下面就是斜顶了,我们先草绘出斜顶轮廓,然后拉伸出整个斜顶实体。

接下来就开始做枕位,同样的,也是使用拉伸。对于枕位,做了避空,就不要拔模,拔了模,就不要避空了,二者选其一。

下面就开始补孔了,在SolidWorks中对于实体补孔,多数都是使用拉伸,这样来实现实体的补孔。

接下来,我们拉伸出整个前模实体,为后面压凹与组合做准备。

下面,我们来使用组合里面的删减,从刚才拉伸的前模实体中删减掉我们做的所有枕位及补孔实体。

这时候,整个前模仁成了这样的,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再压凹掉行位,斜顶,及产品。

接下来,我们在上一步基础上再使用压凹,压凹掉行位,斜顶,及产品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体删掉。

自此,我们已经分出了前模仁

接着,我们选择前模仁的底面使用转换实体,对其整个面使用拉伸

然后,我们再次使用压凹,工具体选择前模仁和产品,目标实体选择上一步拉伸的那个实体。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整个后模仁实体,不过还没完

我们隐藏掉前模仁及产品,用上一步得到的后模仁实体压凹掉行位及斜顶。
自此,我们才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后模仁
现在,我们来分割镶件,隐藏掉其它实体,只显示前模仁,草绘出镶件轮廓草图,使用分割命令,分割出所有镶针。

到此,整个分模过程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的处理了,从以上步骤可以看出“压凹”法分模,需要对模具结构具有相当的经验,具体操作中,无固定章法可寻,要看实际产品的情况而定

网友:
留名学习,这个手法有点高端

网友:
大侠,一般的手法是等距面,然后曲面切除。
不知这个压凹和等距面然后切除,有什么区别?
我压凹老是不成功,这个功能用的不好。

网友A:
我没见过开模具的供应商用SW来开模具,楼主看上去很厉害,这个方法不会用哦

网友(点评):
首先,最好加定语,国内,在国外使用soldiworks作模具设计的企业太多了,很简单,小企业购买不了贵软件,更何况solidworks的模具设计插件那么多;其次,即使在国内,用solidworks作模具设计的公司和个人也不少。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开模具的供应商用SW来开模具,楼主看上去很厉害,这个方法不会用哦

国内搞模具一般是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