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知道轴上那条纹是怎么挤出来的?

楼主(2015-08-02):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你确定是挤出来的??
不是加工的类似于油槽的东西

网友:
像是油槽

楼主:
不是油槽

网友:
术语:   压筋

就是模具压一下,嘿嘿。一般四条线。

网友(点评):
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种槽是用挤压加工的方法加工出来的,它相当于很小的花键,为的是增加与内孔零件的强过盈配合,一般内孔零件上也有同样齿数的内槽。

网友(点评):
这个合理点

网友:
应该是模具挤压。

网友:
想不明白,沟槽还可以挤压?

网友:
挤压滚花

网友:
电机轴与转子片就用这个方式连接,使轴上几个凸筋与转子片孔之间连接紧一些

网友:
夹在分度盘上,上立铣就可以铣出来,用啥挤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