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用的那个电机叫什么

楼主(2015-08-02):
卷帘门用的那个电机叫什么?_?圆柱形的,长长的

网友:
棒状电机、管状电机

网友:
管状电机编辑
本词条缺少概述、信息栏、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管状电机
管状电机[1]
管状电机是一种高性能管状电机,包括管状机壳以及通过轴承座支撑在管状机壳内的驱动总成、刹车总成和行程控制总成,其刹车总成包括电机右轴固定件、右轴、电磁铁右轴固定件、电磁铁、栱杆制动机构;电机右轴固定件固定在低速电机的右端面,用以支撑右轴的一端;电磁铁右轴固定件安装在右轴上,电磁铁固定在电磁铁右轴固定件上,栱杆制动机构安装在右轴上并位于右轴与管状机壳之间的空腔内,电磁铁驱动栱杆制动机构进行制动。本实用新型通过连杆原理增大压簧弹力来降低电磁铁功率,具有能耗省、启动快的优点,刹车总成构思新颖,结构合理,具有制动速度快、制动效果好、使用寿命长的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动升降门窗、遮阳系统、投影屏幕等各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