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的绘图技巧

楼主(2015-08-02):
钣金展开的绘图技巧,特别适合刚入门的钣金设计师门学习

网友A:
没什么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看头。

本人从事钣金设计工作,而且要包揽钣金件的展开工作,觉得这些技巧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可以这样说,几乎这里的大部分技巧都是惨痛的经验教训。

网友B:
经验够了我也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够了我也下去

适合初学者

网友:
也学是个好东西吧,不过看不到,没分呀···

网友:
学习学习,各厂的经验不一样。

网友(2016-03-08):
没积分下不了

网友:
好东西呀,可惜看不到,没积分呀

网友(2018-01-02):
浪费了我的积分!

网友:
不能预览这点不好

网友:
可惜这贴不会啊

网友(2018-05-20):
积分啊,怎么办

网友:
我也是搞钣金的,看下

网友:
没积分下载学习,马克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没积分啊

网友:
好东西,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积分,想学也不能

网友(2018-07-23):
在三维软件内有自动展开成平面的功能

网友:
来赚点积分

网友:
混积分来的,

网友(2018-09-02):
可以发点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看 有借鉴的价值不?

网友(2018-11-16):
大神,我是新人,没有积分,可以免费发我一份么?270091691@qq.com

网友:
入门钣金  下载学习下

网友(2019-01-07):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设计模型参考的网址?  想去搜一些来看看

网友:
看了看,现在用PROE展开就很简单。只要建模时注意外形尺寸就行。

网友(2019-03-20):
这个是楼主自己编辑的资料木?

网友(2019-05-09):
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2019-07-16):
好东西  需要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没分伤不起呀,下载不了

网友:
没威望,很苦恼,想学习

网友(2019-09-04):
一. 图面展开步骤:
审图 建立文件档案 确定图框幅面 零件展开 标注尺寸 审核) L% U3 e R) ~& W0 r" @
二. 图面展开之注意事项
1. 展开方式要合理,尽可能减小不必要的工序及考虑加工方便性
考虑实际加工工艺合理安排加工工序(孔与折边距离,压铆.折弯加工工艺.焊接加工工艺等),以上情形要考虑加工顺序的安排.
2. 合理选择间隙及包边方式
间隙及包边关系的选择的一般原则为:长边包短边,折弯展开间隙为0.2~1mm(根据板材板厚不同而取值不同)
3. 必须合理考虑公差
图面公差标注有如下几种:
4. 对于门板类及盒体必须考虑毛刺方向
对于该类零件的展开,必须要考虑毛刺,达到折弯后毛刺向里.对于一些大门板类零件设计时如未考虑烤漆掉挂工艺孔,而该类零件又无其它孔,在展开时考虑加开掉挂工艺孔.
5. 抽牙,压铆,冲凸,撕裂等位置方向必须明确,画出剖面图
6. 对于图面上不同孔径的孔为了加以区别应在图面上用字母分别标识,不同孔径采用不同的字母.
7. 必须选择合理刀具;
8. 考虑烤漆及喷粉膜厚;
 G9. 尺寸标注规范化.齐全.清楚,压铆类标注需统一规范化
尺寸标注规范化:在任一图面绘制好尺寸标注前都要对尺寸标注比例进行设置,设置公式为AXP=1(A>0,P>0,P为所设置值既overall scale值为P),尺寸文本字高为3.
10. 材质,板厚要与表处方式相结合;
11. 选择合适的图纸幅面;
12. 特殊角度折弯系数及内R角变化要试验确定;
13. 部分尺寸较多的地方可画出放大图以便清楚表达;
14. 易出错的地方需重点提示,如不对称零件,部分零件可在展开图上画出折弯示意;
15. 对于需保护的地方要加以标示.+ s& q4 o' ? t( O4 b' G L4 U
16. 拉丝件要标明拉丝方向.

三. 展开图的绘制技巧
1. 采用拼图的方式:
①若有客户提供的有CAD图檔,我们可根据三视图选择适当的视图作为基准,然后将需要的视图移至到基准视图对应位置上,在拼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视图方向与板厚的加减.每拼一处使用拉伸命令(STRETCH)减一次折弯系数,完成后都要进行尺寸检查,发现错误及时修正.不要等到拼完后再来计算就很难找出错误的位置,在全部完成后再整体计算一次, 检查展开图时,一般先计算总体外形尺寸,然后按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一个一个尺寸的校对,每一处尺寸都不要放过.对于形状较难的图纸可以先用二手纸打印出来后进行检查,不对之处用笔作个记号,检查完后再对计算机数据作修改,修改完一处用笔标识一处,这样就可以减少错误发生的机率.拼图的主要优点是:节约时间,减少错误.
②若客户没有给我们提供图檔时: 我们要先根据三视图确定一个视图作为基准,绘制出所需要部分,然后将其它视图上所需要的边分别绘制出来,再以第①点讲述的拼图方法完成展开.
 ?2. 对于冲网孔较多的料件绘制完展开图后,先不要标注尺寸,根据网孔的位置及数量将总长或总宽减小0.2~0.3㎜(视情况而定),防止孔被拉变形后尺寸会增大,这样可以保证总体尺寸,减小变形量.+ ~7 ]3 e }$ v& y
3. 对于孔位较多而杂的展开图:可采用分多人绘制,分别用不同的字母和不同的颜色表示,绘制时分别以同一坐标系为基准作参照,绘制完后选中同一基准点将两幅图拼加在一起即可,检查时按同一方向进行校对,可减少错误.如:戴西博的料件,就是采用多人分开绘制,然后拼加在一起.
4. 对于图面用英寸标注尺寸的图面:绘制时外形采用英寸计算,绘制完成后整体放大25.4倍即可,对于圆孔或腰孔可用英寸计算出孔定位尺寸,先画出孔中心线,然后再转换为公制画出孔径大小.这样可以方便编程,减少小数字数.
5. 在校对展开图需作修改时:可采用拉伸命令,先标注出修改前的尺寸,然后再拉伸至所需要位置尺寸,前后对照检查,可以明白是否完成修改.
6. 特殊角度折弯系数及内R角变化要试验确定:对于一些不规则的折弯角度先根据理论值展开后,用试片先试折,以试验结果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来调整展开尺寸.另对于一此特殊板厚,不能确定折弯系数时,一定要试折测量,且要多次测量,得出正确结果,方可展开.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