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转矩不变,速度增大,为什么压力不变?求教!

楼主(2015-08-02):
新手求解答,在定量泵变量马达调速回路中,负载转矩不变,速度增大,为什么压力不变?马达排量变小,压力不应该是变大吗?

网友:
变大到平衡态应该是不变的吧

网友:
听说压力取决于负载,要不你翻翻书,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网友:
是不是溢流阀在调节压力啊

网友A:
负载决定压力,液压不玩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决定压力,液压不玩虚的。

马达的输出转矩是由压力和排量决定的,那排量变小,压力是应该变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的输出转矩是由压力和排量决定的,那排量变小,压力是应该变大啊

窃以为把“转矩”改成“功率”,然后在首句后插入“在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读起来才通顺。

网友(点评):
另外,转矩跟速度没关系,就象一块布的经线跟纬线一样毫无关系;经纬交错以成布,转矩速度相乘等于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的输出转矩是由压力和排量决定的,那排量变小,压力是应该变大啊

按道理讲,排量减小等于作用面积变小。在输出力不变的情况下进出口的压差应该变大到一个恒定值。

网友:
假定输入功率不变, 马达排量变小, 速度增加,压力不变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稳态平衡。在马达排量变小后本‘应该’降低的压力用来给马达提供加速度了。
是这样?

网友:
听说液压系统有进必有出,转速压力有关系吗?您翻翻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的输出转矩是由压力和排量决定的,那排量变小,压力是应该变大啊

你负载没那么大,压力不会上去的